[综合] 打算自己采矫正小孩脚指甲的卷曲问题。

楼主(2025-10-22):
前不久因为这个发炎去医院打麻药动手术遭老罪了。看网上有两种嵌甲矫正器,不知怎么选,特向各位达人请教。
矫正原理差不多,都是用弹性簧片把卷曲的指甲给掰平。不过一种是用胶粘在指甲上,另外一种是在簧片两端做了个折边直接卡在指甲边缘。

这两种形式各有什么说道吗?

网友A:
剪指甲时剪成平的,两边不要倒角

网友B:
卡指甲里那个用着应该难受,力小了没效果,力大了人难受。我没用过但原来想买的,我老婆大指甲就是内嵌。
另外我在想这玩意说能矫正是不是有点智商税成份,指甲一直长,就好像单片机写好程序一样,长出来就是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剪指甲时剪成平的,两边不要倒角

多谢指导,确实小时候给剪得太圆了。今后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指甲里那个用着应该难受,力小了没效果,力大了人难受。我没用过但原来想买的,我老婆大指甲就是内嵌。
...

多谢分析。但愿后天矫正能有点用吧。小孩的事情,就算是智商税也只能认了,求个心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分析。但愿后天矫正能有点用吧。小孩的事情,就算是智商税也只能认了,求个心安吧。 ...

其实修剪好更重要。目前我侄儿在用粘的那种,说是有些效果

网友:
鞋子和走路用力方向决定指甲长出方向,校正器械只能是辅助

网友:
我自己的之前嵌肉里发炎了,然后我自己把这个角挑出来剪掉,然后就保持勤剪指甲的习惯。就没有再发炎过了,暑假里儿子的指甲也嵌肉里发炎了,我也差不多按同样的方法处理的,目前没有复发过。

网友:
矫正阶段,先剪成平的

网友C:
你说这几个我都试过,效果很一般
最近抖音上有那种什么水晶的,就是用一种胶,固定到整个指甲上,因为是矫正后粘上去的,就直接固定了
下次再整个长出来,至少能矫正一半,再做一次,基本就完全矫正了
但是关键是必须换合适的鞋子,晚上不能穿袜子睡觉

网友:
我从小到现在51岁多,一直都是略带弧形倒角(这样不不尖锐,也就补容易刮到),指甲完全没事啊

网友:
应该是指甲剪太短了造成的吧

网友D:
指甲留长一点点,中间那剪个三角形的缺口,两边就会为了补偿中间慢慢变平了,核心还是不要把指甲剪太短,一点不留最容易嵌甲

网友:
少剪指甲,特别是剪的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这几个我都试过,效果很一般
最近抖音上有那种什么水晶的,就是用一种胶,固定到整个指甲上,因为是矫 ...

多谢分享。已经买了合金片胶粘的那种,如果没有效果就再找什么水晶的。现在的鞋前部都像火箭,我一直反对,希望能换成头部宽大的那种,可惜小孩觉着细长的好看。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甲留长一点点,中间那剪个三角形的缺口,两边就会为了补偿中间慢慢变平了,核心还是不要把指甲剪太短,一 ...

这个办法很巧妙,下次剪指甲时试试。

网友:
我年纪大了,指甲较硬厚,买的是2头带勾的那种,效果挺好,孩子指甲软,估计两种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指甲留长一点点,中间那剪个三角形的缺口,两边就会为了补偿中间慢慢变平了,核心还是不要把指甲剪太短,一 ...

大哥画个图示意一下吧
想象力有限啊

网友:
不用那个也可以,稍微长点,感觉扎肉了,泡软翘起来垫点棉花,几天就好了,重点是后期不要剪圆弧就好了

网友:
我也一直剪得留一点,特别不要手拉拔二侧,太短容量长得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