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全新礼品牌6吋黑白电视机开箱并拆机

楼主:
到手拆
电视是千禧年五粮液搞促销赠送3000万台,不知道是没卖完还是怎么着,酒没了电视遗存下来了,现今流到二手市场

包装

原理图风马牛不相及

说明书

线性电源适配器个头不小
线与包装泡沫相溶了

合格证与天线插口转换头

选了台红色

左右两个电池仓
一个仓装4节2号电池
拉杆天线是可360°旋转

从左至右分别为
天线口
电源口
场同步旋钮
亮度旋钮
对比度旋钮

接上电源开机,机器没毛病
开路电视已经没有信号,一个台都没有
VL段能接收到声音失真的调频广播信号
用自制的470MHz 变频器测试,
在UHF段能收到变频器的振荡信号及变频了的调频广播信号
证明机器接收与显示是在在线状态

470MHz 变频器制作详情见

470MHz CATV电视信号增强与频率变换器制作(第二版)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5491-1-1.html

试完开拆,
就两颗螺丝
底部一颗
提手部位一颗,这个颗没有长螺丝刀不好拆

拆开了

芯片与原理图根本不一样

CD5151CP

行场偏转线圈

显像管电子枪

高频头

电源调整管
上面这块板在原理图中也是没有
上面有四个外观与收音机中频变压器一样的变压器
这个应该就是图像中频变压器,只是外观与传统电视中频变压器不一样

拆下看正面

显像管香港公司制造?

电源调整管散热器太随便了就一薄薄的铁片
固定就靠小小的三个焊盘,

没查这芯片,应该是伴音音频放大

内磁扬声器,声音在安静的环境里还是挺大

行输出变压器

行管,没有散热器,估计发热不大

行场偏转线圈标签

全机主板与外部连接线
就这电池连接线用了插接连接
其它的全是焊死,
这给检修与折腾带来极大的不便

最后看看主板背面

总算发完,这贴发的太艰难了

后续买一个或者自己做一个电视信号发射器,让它复活

END

网友A:
前排围观,这个适合当摆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围观,这个适合当摆件了

谢谢支持,帖子还没有发完,图片总算上传失败,
好不容易显示上传成功,发帖提示错误,
得重新编辑上传图片,避免再次出错,只能一段一段的发

网友B:
外壳很漂亮。果然,赠品就没有多好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很漂亮。果然,赠品就没有多好的东西。

非赠品的与这个无二样,我以前修过

网友C:
3000万台,这种大肚子的显像管电视,还黑白的,早不生产了,早淘汰了,五粮液促销送电子垃圾,真是想的出来。这也不会是几十年前库存的,不会那么多的,应该是库存的分立的电子元器件太多了,真好打板,做个外壳,成本不好,就几十元,送给一些不懂的人,喜欢小便宜的当礼物吧。

网友:
偏转线圈能拆铜线,这玩意儿有非礼品的,我储藏室好像还扔着一个,哪天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0万台,这种大肚子的显像管电视,还黑白的,早不生产了,早淘汰了,五粮液促销送电子垃圾,真是想的出来 ...

帖子开头就说了,是千禧年(2000年)的事了
最晚不会超过2005年

网友:
芯片和说明书里的是兼容的

网友D:
主要是没有模拟的无线发射的电视台了,现在只能搞个时钟信号或者棋盘格信号来做摆件。

网友E:
收藏维护好,让它成为古董,平时作为电子爱好者也可以摆弄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没有模拟的无线发射的电视台了,现在只能搞个时钟信号或者棋盘格信号来做摆件。
...

有VGA转AV信号的

网友F:
这电路图走线真的是强迫症福音啊,可是过多的尖角似乎并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帖子开头就说了,是千禧年(2000年)的事了
最晚不会超过2005年

我去,我1994年结婚,都买的21寸的康佳彩电了,那时候彩电都很普及了,除非农村里还看黑白电视吧。就是到2000年,基本上没有黑白电视了,农村都富裕了,家家户户都是大彩电,尺寸也大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我1994年结婚,都买的21寸的康佳彩电了,那时候彩电都很普及了,除非农村里还看黑白电视吧。就是到 ...

千禧年我在沿海省会城市,看到很多小店还在看这种5.5吋黑白的,
你富裕了不代表广大农村与城市贫苦的人们,以及外出进城务工人员都能看得上纯平大彩电
条件稍微好点的看用二手14吋彩色显示器改装成的彩电
14吋黑白千禧年还在售卖,生产就不知道了,黑白机旧货市场生意不要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路图走线真的是强迫症福音啊,可是过多的尖角似乎并不好

早期的国际大牌仪表走线也有这种直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藏维护好,让它成为古董,平时作为电子爱好者也可以摆弄一下。

没见过模拟示波器

就是想拿它演示怎样显示波形,以前在14吋黑白机上试过,
那时器件与认知有限,波形没有稳定显示,
没有扫描运动停滞了的电子束,把荧光屏中心烧了一个黑斑

网友:
支持acvbs 也就是a.v输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