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放大镜的补光灯

楼主:
这个放大镜,按一下白光,再按一下紫光,再按一下关闭。太麻烦了,经常用的就是白色。可是用完后得切换到紫灯后再按一下才能关掉。有时候还忘记关,有时候按一下以为是关了,结果在紫色灯的模式把电耗完了。
拆开一看是个SOP的单片机,看了正负极脚位和手里的Padauk PFS122单片机一致.
准备改程序:如果白光工作超过5秒,单击就能关。如果工作超过3分钟,就自动关。

void T16_int()

{
    DISGINT;
        Reload_T16 = 32768 - 1600;
        stt16 Reload_T16;
        $ T16M IHRC,/1,bit15;
        $ INTEGS BIT_R;
        INTRQ.T16 = 0;
        INTEN.T16 = 1;
        ENGINT;

}

void cekkey2(){

    if(!powon){powon=1;time_10ms=10;T16_int();moto_on=1;}

   switch(keycnt){

                case 0:led1=1;led2=0;break;
                case 1:led1=0;led2=1;break;

   }

   keycnt++;
   if(keycnt>2){keycnt=0;powon=0;moto=0;moto_on=0;rgbsw=1;LED_EN=0;led_off();}
}

void        FPPA0 (void)
{
        .ADJUST_IC        SYSCLK=IHRC/4, IHRC=16MHz, VDD=3.7V,init_ram;

    .delay 1998

    BOIS_int();

    .delay 1998

    offing=0;

    rgbsw=0;LED_EN=1;

        .delay 19980*100
    led_off();
    rgbsw=1;LED_EN=0;

        T16_int();
        key_cnt=0;

        while (1)
        {
            wdreset;

        keycode = read_key();

        if(keycode == 1) {cekkey2();}

        if(!moto_on)Power_down();//关机

   }
}

void        Interrupt (void)
{
        pushaf;

        if (Intrq.T16)
        {        //        T16 Trig
                //        User can add code
                stt16 reload_T16;                //设定计数器初始值reload_T16 //100us

                time_100ms++;

             if(time_100ms > 50000)                //50000 是5秒  //5秒后把按键设置到最大档
             {

                        time_100ms=0;
                        keycnt=2;
                        fives++;

                 }
                if(fives>35) //3分钟后自动关闭
                {

                        moto_on=0;

                }

                Intrq.T16        =        0;
        }

        popaf;
}

网友:
改的真不错,这种放大镜一般用不到验钞紫外灯,我是直接改成点按工作,按下点亮松手关闭。

网友A:
可以改的确是方便

网友B:
怎么写程序进去?先拆下芯片再写,然后再焊上去吗?

网友:
也可以把紫外灯拆下来换成白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写程序进去?先拆下芯片再写,然后再焊上去吗?

楼主是高手,我也好奇这个

网友:
自己动手改的比较实 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的确是方便

他原本的芯片是磨掉丝印的不知是什么型号。我是直接换了别的芯片的。用烧录器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高手,我也好奇这个

只是受不了他这种设计有点不合理,改了才没那么别扭。

网友:
这是个高手

网友:
紫外 好像用来鉴别古董的

网友:
紫外灯可以固话UV胶之类吧,应该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