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戴森V11是真通病,今天拆开也没检查出来个所以然,谁修好过?

楼主:
拆好几次了,这次放弃了。

网友:
没搞过,不懂,帮顶

网友:
mos管有击穿吗?

网友:
淘个二手电机吧,几十块钱。
V6-7-8的电机换过几个,再往上没玩过的

网友:
戴森的东西不好修

网友:
无刷电机,是好用但是不好修,一个无刷电动扳手裸机才三十几元,电机也就二十几元,直接换电机更方便;看那个电路板上有防水胶,不好焊接的。

网友:
高端的一命货?!

网友:
吹风吗?飞利浦吹风用了三十年了,一如既往

我不知道为啥要买这种代森~

网友:
有感驱动?第一个要检查的就是霍尔,霍尔无论检测数值是否正常都建议更换,第二个要检测的是mos,第三个要查的就是clk信号,走完这三步都解决不了就是就是外围元器件和单片机了,失去维修价值。

网友:
通病好处理也行

网友:
Q系列管坏了?

网友:
高仿30一样的功能

网友:
知道一个是电池闪红灯,没修,直接淘宝买一个。

网友:
3楼是修戴森的高手。

网友:
我换过管子,没乱用,当废品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