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一分包邮的电子打火机

楼主:
某音上红包后一分钱包邮,带COB灯,其实买了也没什么用,又不抽烟,主要是免费的红包没地方发,买来拆解给大家看看也算物尽其用了。

机身外面带个透明的塑料壳子,防止点火开关被误触发。
黄色部分是COB灯,开关在侧面,高亮,低亮,闪烁,三档。

灯的开关是橡胶的,取下橡胶开关,就可以把火机的机身拿出来了。

上部分是正反面各两个卡扣固定的

取下上部分后,露出了点火开关和电热丝,充电口

上下盖子是四个紧配合的柱子固定的,很容易分开。
电池看起来200mAh左右,已经起鼓。

板子和电池,COB灯板,芯片没型号,三个三极管。
电池空间挺大的,为了节约成本,用了比较便宜的电池。
我找了个无人机上的802540电池也能装进去,要把COB灯板背面的泡棉去掉。
收起来放着吃灰吧。

网友A:
用来拆焊贴片元件

网友B:
电热丝,我还以为是高压弧的呢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只,微笑鲨的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除了这个,还有个电弧的,都是用红包买来玩的,也不抽烟,电弧的现在不知道扔哪个角落了

网友:
划得来,一分钱买个带灯的打火机,还要啥自行车啊;看来现在这个打火机或者灯饰行业也是内卷的厉害啊。

网友:
又不抽烟?
它可以当手电用啊。

网友:
手电为什么都是三档的,单档的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热丝,我还以为是高压弧的呢

高压弧的价格高不少,1分钱买不到啊。

网友:
可以用它来点蚊香,消毁快递单上的信息,做热缩管用等还是有用处的

网友:
不耐用,充满点不了一包烟。
电池也垃圾,太容易鼓包。

网友:
用料方案太简单了,怪不得现在产品卖的都这么便宜

网友:
一分钱还带灯的打火机,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用来开门时照明是关键

网友:
一分钱买个带灯的打火机

网友C:
那不是三极管,应该是场效应管,大概率丝印A2hsb

网友:
除了电池拉夸,别的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不是三极管,应该是场效应管,大概率丝印A2hsb

确实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来拆焊贴片元件

这又不是防风打火机,电热丝的,拆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