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ACECO FC2001频率计维修及测试

楼主:
前段时间收了一台ACECO FC2001手持频率计,原状态是显示全零,简单处理切换开关后可以测出频率来,但后面测对讲机时发现功率条显示正常,频率值显示为0,进一步确认发现这个表有300MHz和3GHz两档,3GHz档始终显示全0,对讲机频率是450MHz左右的,当然就测不出来;

拆机维修,连蒙带猜,最主要是下面那 个分频器上印着506,了解高频频率计原理应该可以猜到这个是超高频分频器MB506;

怀疑是分频器的问题,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输出,确实无任何波动,于是直接短接分频器的输入和输出。

再测试一个信号,发现3GHz档有输出了,而且和300MH档(未分频)值是64分之一分频比,符合芯片的设置分频器(SW1/SW2=H/H)

确认是分频器芯片问题后,就在网上拍了替换芯片的,这里碰到点曲折,这芯片假货挺多的,第一次买到的无输入起振,最高不到600MHz,我还一度怀疑是不是频率计还有其它部分坏了,然后一气之下连买了2家,还好第二家的芯片没问题,具体哪家有问题我就不点名了,可以看产品评论, 我是没客气的给了中评。
换不良的芯片上去,570MHz还能用,到600Mz时功率条正常,频率无显示。

网上有两种封装的,经过实测两家是小封装都有问题,好点的能到1GHz多的,差的只能工作到500多MHz,大家注意避坑,哪怕标明原装的也不可信。

更换之后测试正常

50MHz

100MHz

2.4GHz

2.8GHz

实测能到2900多M,芯片标称是2.4GHz的,已经在超频跑了。
最后当然是看下能不能测手机信号,正好用下手机的工程模式进行强发,这个频率计有频率锁定提示功能,适合用来找发射源。

录了一段测量信号的视频,可以看出来反应还是很灵敏的。

网友:
手持频率仪不错,不但能测试频率,还能寻找发射源。

网友:
这个都能修,

网友A:
很不错的小仪器,恭喜楼主完美修复!想问问这个仪器的闸门时间最小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的小仪器,恭喜楼主完美修复!想问问这个仪器的闸门时间最小是多少呢? ...

参考同系列的规格书上参数,最小0.0625秒

网友B:
兄弟;原装506供货商透露一下好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原装506供货商透露一下好吗?谢谢

截图这一家

网友:
我是胆机音频爱好者对高频理解的知识较少,原来频率计还可以校准对讲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