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老货用料真足,有惊喜哦!松下电池竟然还有满电

楼主:
为找两个33uf的电容拆了两个老网络用品,不知道是啥玩意,都十几年了但是里面的松下电池竟然还有满电!

网友:
3V还可以,有些衰减是容量大幅度减小

网友A:
3.07的空载说不准,有些一带负载就跌下来了。满电应该3.2V左右。
不知道松下的怎么样。

网友B:
这种猫相当短命,还没普及开,就被ADSL替代了.恩,记得当年最高速率是128K,远高于最高速率56K的电话线猫

网友:
电池电压虚高,内阻已经很大了,放电电流稍大一点电压就掉得厉害,基本上没用了

网友:
电池耐用还是设备省电,这是个矛盾关系

网友:
内阻变大,容量衰减了吧,用起来就知道不会满了滴

网友:
这种电池貌似是个玄学,有些十多年二十年的设备里面都还有电,有些几年就得换

网友:
上面这么多芯片,拆下来卖给美国提炼稀土

网友:
有可能是虚电

网友:
满电要3.2-3.3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猫相当短命,还没普及开,就被ADSL替代了.恩,记得当年最高速率是128K,远高于最高速率56K的电话线猫 ...

对的,认识这个都是4张以上了

网友:
这是ISDN设备?

网友:
松下的纽扣电池新电池都在3.2V多,接近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7的空载说不准,有些一带负载就跌下来了。满电应该3.2V左右。
不知道松下的怎么样。 ...

是的,最好并联30千欧负载再测输出电压

网友:
上面的元器件质量都不错,还可以利用。

网友:
车钥匙的电池往往到3V已经所剩无几了,拿下来测还好,但是装上就是不好使。

网友:
板子真工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