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黄鱼上的14V买到实际是16V

楼主:
我本来是买几个14V改接头用在三星显示器的,就看中这个长度似乎用量足,卖家的标题原来是14V的,我买后万能表测16V,负载仪测也是16V,跟卖家说,就说卖出几个都没人反应有问题,他后面就把内容改了16V,我就退了,他也同意了,但是我退回去要10多块钱运费,太亏了,9块钱一个, 90包邮 10个,这玩意是不是山寨厂做这个标题贴错了啊, 三星显示器用的14V 用16V我怕搞烧了,你们觉得我该不该上小法庭让卖家承担退回去的运费啊,太假了 标签14V 实际16V

网友:
电压差这么多,肯定有问题

网友:
三星显示器用的14V 用16V我怕搞烧了 ------ 根据经验,一般不会烧!因为带负载后电压会降低,负载越重,电压越低。

网友:
你看那个标连生产厂家都没有,全是英文的,只写了一个made in China,典型的三无产品,山寨货就是这样,看到这种千万不要买。

网友:
标识14V,实际16V的确有点高。不过显示器里面还有稳压,再加有线损。现在稳压大多不会是线性稳压,电源空载16V不会烧的。

网友:
标的是14v应该不会错,有负载应该能降下去

网友:
山寨方案输出电源线都很细,皮厚,铜线贵,为了带负载设置的输出电压都带线损,实际使用没一点问题,等显示器亮了实际电压也就刚好14v

网友:
没问题可以用,我那个显示器标15V输入我用笔记本19V照样用

网友:
高2v都不敢试一下,还玩什么电子。

如果你有一个可调电源,在14v附近调节一下,如果电压升高电流降低(功率不变),说明显示器里面有DCDC,那么20v内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A:
宝贝描述那里,不是写了16V,3A吗?

网友:
个人分析如下
1、如果人家说了笔记本适配器,那就是你自己搞错了,笔记本是带电池的,很多移动产品,默认电池都是锂电池的,比如手机、平板、各种锂电工具、笔记本,
锂电池标称电压一般是3.6-4.2,其实电池还是那个电池,基本没啥区别(有区别的你也没必要去了解),

依据不同产品,有的就不是单个锂电池了,是多个串联的,老式笔记本用18650电池的,是串联和并联,电压就会不一样,,笔记本里面电池也是多个串联的,具体几串没人关心。所以适配器上标什么,也随人家标,毕竟不同规格锂电池工作电压2.5-4.3不等,人家随便取中间的值标,都是对的。

市场默认标电压一般是一下几种,大体上是取单个电池3.6、3.7、4.0、4.2不等,然后有几串就x几。
常见标称电压如下
比如一串的,有的标称3.6V,(沿用以前镍氢的3串),有的标称4V,
2串的,有写7.2V,有写8V,有写8.4V的,
3串的,有写10.8V,12V的,
4串的,14.4V、16v16,8V,
5串的18V的和21V也是一个东西。

你这16V本身就是用于4串笔记本的电池,电压按厂家设计,一般会略低于4.2*4,以保证给电池充电且不超压。所以这个适配器输出16V没一点毛病。

2、即便你是给14V的三星显示器供电,我敢保证,绝对不会因为电压高出问题,,
其一、产品设计上就有电压波动冗余,你这2V的波动,啥都不算。
其二、现在的很多5V设备,直接怼12V都没事,,没错,就是这么任性,,因为电源管理电路,本身就是宽电压的,据我了解,基本是5-24V通吃,然后都是通过降压使用,毕竟芯片的工作电压,只有1.几V,

其三、人家不会只设计一个只用于14V的产品,然后专门卖给你一家用。成本高还受众少。而且正规的产品,一定是有防反接,防过压保护的。所以本来你可以放心用的,,,实际上,你有原装的适配器吗? 有没对比一下,如果原装的也是16V,那就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宝贝描述那里,不是写了16V,3A吗?

我都说了后面改的,我到手发图给他

网友:
显示器也不是什么精密仪器没那么娇贵

网友:
明显的山寨货,里面估计是二手板子,标签也是瞎标的吧

网友:
这种三无的开关电源 简易不要碰,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情愿买品牌拆机,也不要碰三无的作坊电源啊。
关于退货运费,肯定谁责任谁承担。

网友:
之前一个索尼详细的充电器5V 带载空载基本上都固定在5V,变动才0.1V以下

网友:
使用不会有问题。

网友:
有一个三星显示器原装的 14.4  轻飘飘的

网友:
其实楼主也可以自己拆开改成14V的,只是略微麻烦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