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门铃无图像维修

楼主:
对讲门铃无图像维修

一台用于单位的可视门铃出现有声音无图像的故障,其他的功能均正常,拆机将摄像头和主控板的插头拔下,按照三脚定义将+12V、GND 、VIDEO三个引脚接上一台有AV输入的电视上,发现没有图像,更换一个新的摄像头一切正常。

网友:
说明摄像头挂了

楼主:
这类可视对讲门铃,在声音正常、门禁正常的情况下,多数就是摄像头挂了,更换时注意看看是不是有红外功能,如果发现三线插座的引脚定义顺序不对,可以自行调整下,这点一定要注意。

楼主:
这类可视门铃出现声音和门禁正常只是没有图像,多数是摄像头坏了,更换一个相同型号的摄像头就行了,但是要注意的原来的有没有红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