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烧碱水可以去掉抽油烟机上的淤积的油泥吗?》

楼主:
烧碱水可以去掉抽油烟机上的淤积的油泥吗?》

网友A:
先刮掉多的,在用烧碱水洗。热水加烧碱好洗得很!
但是,一定一定注意浓度和安全,如果手比较娇嫩最好带上橡胶手套,千万别兑浓了,不然伤金属表面,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如果效果不明显,再适当增加浓度。

网友:
可以,热的更好

网友:
我只说一句,一定要带手套。

网友:
我用发动机仓重油清洁剂

网友:
非常可以。别兑太浓的。烧碱乳化油脂效果立竿见影,就是味道非常刺鼻。最好是通风环境用。戴手套,戴护目镜。

网友:
不好用,还是用油烟机专用清洁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刮掉多的,在用烧碱水洗。热水加烧碱好洗得很!
但是,一定一定注意浓度和安全,如果手比较娇嫩最好带上 ...

我也试过,把铝给腐蚀了

网友:
网上有一种清洗抽油烟机的设备,个头跟吸尘器差不多,原理就是加水产生高温水蒸汽,并通过喷管喷出。水里可以事先掺入其他油污清洗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试过,把铝给腐蚀了

铝靠表面氧化铝防腐的,氧化铝怕酸又怕碱,是中学化学里讲的二性氧化物。

网友:
我家油烟机是侧吸式的,滤网是不锈钢的,清洗滤网时是把滤网整个放在在一个塑料盆里,然后倒入洗衣粉,再倒入约60-70度左右的热水,浸泡4-5个小时后,滤网上的油就都泡下来了。

网友:
据说非常好用

网友:
确实可以!但烧手。

网友:
能机械去除的尽量去除,比如刮,再在6-70度下侵泡、不断刷洗,时间够长一定能去除油垢,期间要维持温度

网友:
把水烧开加碱,要把厚油泥先铲掉

网友:
戴手套,可以的, 正解啊~~~~~~~·

网友:
这方面要问专家。

网友:
蒸气熨斗+热风枪,纯物理除垢,当然要注意别把非金属的面板啥的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