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铸工胶对于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没有办法?

楼主:
推拉门门锁滑块的背板断裂了,没法上锁,或者锁上了无法解锁

滑块断裂成3快,用铸工胶粘贴上,触面过小,应力方向好像有横向力(这种推门关闭时,冲击力挺大),这种情况,铸工胶是不是很快会开裂
如何修复这个滑块呢?

大家有办法么

网友:
铸工胶相对比较脆,确实容易碎。
像这种情况如果只是防脱的话,换成柔韧性强一些的免钉胶,如果需要刚性的话,最好还是直接焊接,比什么都强。

网友:
啥胶都没用,换新才对

网友:
万能的淘宝,几块钱包邮换个新的吧

网友:
这个只能换配件,找不锈钢的吧。很多是锌合金容易自毁

网友:
铸工胶对这种断口的抗剪能力不佳,所以粘接效果不好,若能在后面贴块铁板粘接成一体,可能会好很多。

网友:
还是直接换新吧

网友:
hs还是换新的吧,铸工胶不是万能的,一旦卡里面就玩玩了。

网友:
接触面太小,胶应该不行

网友:
这种对接的断头,断面十分小,什么胶水都不好使,包括使用较好的环氧树脂。比较适合的方法是断面两面贴上铁片,用胶水粘上,将小小的断面的胶水抗拉,变成大面积的胶水抗剪,能显著提高修复后可靠性,前提是有足够的厚度空间容纳增厚的铁皮。
如图示意:

网友:
建议还是买个配件换了吧,没多少钱

网友:
粘合面积小,还是受力部位,干脆换新的

网友:
找乡镇附近机加小作坊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