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镍氢电池放充电器,显示Err是什么意思?

楼主:
电池放入,显示Err,表示检测到电池了,但是不给充电?

为何不给充电?是不是因为充电器太傻导致的
为何有这么傻的充电器呢
都放进电池了,竟然不给充电,这充电器是要造反么
这个充电器名叫:Lii-M4s

网友A:
内阻过大,拒充?

网友: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看看别人的经验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阻过大,拒充?

很有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阻过大,拒充?

很久没充电的电池是不是容易内阻过大?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问题

网友:
测测电池内阻,验证下ERR是否是内阻过高的报警。

网友:
电阻内阻变大了

网友:
一般是电池坏了,取一个其他位置显示好的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