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你感觉电脑风扇加润滑油用多大粘度的比较好呢

楼主:
今电脑里有哼哼声了,我手里有12500粘度的硅油,19块钱500毫升买的,感觉粘度有点大,还有两冲程摩托车机油,感觉粘度有点小,我加的硅油,不过感觉5000粘度就可以了

网友A:
我都是随便加汽车发动机油或摩托车机油,如果有WD40,先加WD40

网友:
俺加的是高温高速润滑脂,普通润滑油容易流失。

网友:
d大部分多是二手风扇,,没啥声音,,除了买的假冒的松下风扇。声音大

网友:
看风扇功率,功率大上高粘功率小上低粘度

网友:
汽车上的  全合成机油  ……

网友:
硅油,不能用粘度大易老化的,否则,挥发后就把风扇粘住不转了

网友:
机油可以,最好是润滑脂,白色的那种,不要用润滑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随便加汽车发动机油或摩托车机油,如果有WD40,先加WD40

机油和WD40不耐用,我试过了不一年又得加,还是润滑脂用两年了也没问题

网友:
最好的是,常温状态下固态,5 60度的时候半流淌的润滑脂
液态的不是润滑不行,是保持不住

网友:
小尺寸用硅油,大尺寸用润滑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油和WD40不耐用,我试过了不一年又得加,还是润滑脂用两年了也没问题

你的机油太稀了,我加黏度高点的,五年了没啥问题。

网友:
粘度高一点的

网友:
机油、硅油都可以加

网友:
从粘度来考虑用油,是一个角度。

网友:
润滑脂与润滑油的区别

网友:
润滑脂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