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论坛5000积分换的投影仪

楼主:
到货了投影仪跟一根短hdmi高清线   但是感觉各种坎坷  没有八字线自制了一根  hdmi太短找出来20米的  结果不显示 有大佬知道如何操作吗  hdmi直接接入没显示  系统里也没找到切换源  想拆机还翻车了  22合一不够长唯一欣慰的就是了解了投影仪    这玩具级别的效果也能说的过去可以考虑上投影仪了

网友:
分辨率多少呢?
自带Android系统无法hdmi输入确实麻烦。

网友A:
20米的hdni太长了,不好使也正常,短线只是测试下,应该能用吧,机顶盒或者笔记本放旁边就可以了

网友:
用得上就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米的hdni太长了,不好使也正常,短线只是测试下,应该能用吧,机顶盒或者笔记本放旁边就可以了 ...

20米线是正常的  原来接电视用的  投影仪找不到输入源切换很尴尬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4043-1-1.html

我拆的这款,玩具中的玩具,还不如儿童投影手电筒

网友:
白送的肯定不是什么好货

网友:
这东西用得到就值。

网友:
有的投影仪的HDMI是输出,先插上再开机试一下

网友:
这相当好的。亮度和清晰度咋样?

网友:
20米,卖铜都不少钱了

网友:
应该能自动选择有信号的输入。电脑放旁边用短线试试

网友:
这高清线够长的

网友:
玩具级别的就不要太大期望,不过就算玩具级别,近距离投出10寸还是挺能打的。

网友:
先问问上家发生什么故事

网友:
先问下上家正常不吧

网友:
便宜倒是便宜

网友:
我记得第一个拍的,收到后,又原价放积分商城了,还可以这么玩,贴个邮费当摸摸党,楼主玩腻了,也可以这样。
或许乱了,积分商城近期有两个投影仪,我说的是第二个自带安卓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