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测试电池容量没错吧

楼主:
用3.3欧姆10w的水泥电阻当负载,放电电流0.6安左右。测得2017年买的虾牌电钻单节18650电池容量1000多mAh,就是因为电池续航时间太短才拆的,怎么还有那么大容量,难道我测试方法不对?

网友:
这个说不准,等坛里的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
小电流放电和电钻需要的大电流放电能力不是一样的概念,这种电池应该优先测试内阻

网友:
容量是不错,但是电池内阻呢?   图中情况下再用一条0.1欧姆的导线直接短时(2秒内)按到电池两电极上看电压还有几多V?

网友:
内阻多少啊?

网友:
电流越小测出容量越大

网友:
我的类似电钻也是钻个3-5毫米的小孔要充几次电,估计电池不是动力电池而是寿命快到了的容量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