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鱼缸景观泵拆解维修

楼主:
朋友拿来鱼池的景观泵,说是几个都是同样故障,运行二分钟就停,拿到手一看,是个捷宝的变频控制器和变频电机,先把机器接好,放到水桶里,通电,发现电机运行无力,大约2分钟就停了,一会又启动,又停。
于是拆开看看,打开后盖,里面有些糊味,但仔细看看内部,没有明显烧毁痕迹。用电容表测量2个主电容,容量没有问题,用自制的ESR表测量主电容质量也很好。在测量U,V,W三端阻值也正常,拆下模组散热器,模组也没有明显烧痕。上网搜了搜还没有这个控制器的相关资料。把整个控制器用电阻档整个扫一遍,没有短路和开路情况。把模组的散热硅脂重新整理下,把散热片装回。用三个灯泡模拟电机通电测试,发现有个灯泡不亮,说明三项里缺一项,怀疑是变频控制器内模组有问题,这个模组没有型号,手头没有同样模组进行替代暂时放弃。
     那位朋友手里有这个调速器的资料,能否提供份,在此谢过。

网友:
照出毛病就成功了一大半

网友:
居然是380V,好像鱼池有多大。。。

网友:
用三个灯泡模拟电机通电测试这个方法好,能非常直观的确定到故障范围。

网友:
看上去挺精致的

网友:
找找三相的驱动级,驱动级有问题功率级不会有输出

网友:
这模块拆下来看下背面有没有型号 ,有的型号会不会打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