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来绝缘密封用什么材料好?

楼主:
自己给对讲机电池加装了TYPEC的充电模块,原来是用热熔胶来固定在电池后面的

可是陆续发现问题
1、热熔胶固定的时候温度较高,后面陆续几个出现问题,不是电压不对就是短路故障
2、热熔胶外形比较难看,一坨
大家怎么处理的|?
要求防水   固定   且透明

网友:
试试705透明硅橡胶。

网友:
703/704/705/708硅胶全家桶,要透明要韧性要流动要强度,自己挑

网友:
我觉得吧,找个原装的座子把充电板塞进去会不会更好???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网友:
推荐散热硅胶,打开了可以放很久不凝固,不像70X的,只要打开失去密封,放段时间就会整管硬了,直了。

网友:
用塑料片做个方框,框住电路板,里面倒上704硅胶就行,或者708硅胶,708比704稠,但是固化后,708强度比704强,我一般用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