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配置推荐

楼主(2025-10-23):
最近工作需要准备安装一台台式电脑,纯办公用,求推荐新点的硬件搭配,谢谢大家!

网友:
购物平台上多看几家就知道当前的配置了,然后根据自己所需购买

网友:
处理器I3 12100 ,其他自己搭配,保证好用不后悔。

网友:
纯办公地话直接淘二手不香么,价格多实惠...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网友:
如果抢得到国补的资格,2000出头的一体机很香

网友:
现在流行MINI机。或者看看品牌的小主机,2K出头的,能用五年。

网友:
办公电脑可以直接使用CPU板载显示,I3 12代桌面CPU(主板选DDR5支持版),DDR5 16G+,M2 NVME 512G+,21寸1920*1080(24寸 2560*1440+),450W正品电源,机箱鼠键自己喜好来. CPU个人还挺推荐锐龙系列,R5-5500搭配新主板支持DDR5是特性价比的套装,另舍得本就上R5 7600以上的套装.

网友:
4130+B85+4G*2或8G*2集显即可,其他配件太贵了,没必要哦反正是办公,做多1230V3+B85+亮机卡+8*2+200G左右的SSD,大牌的

网友:
新的硬件太贵了,没必要先搞一个用回头降价再搞新的。

网友:
10代I3以上均可,显卡要不要都行,最近内存硬盘涨的多,看下整机的二手吧

网友:
纯办公,就12代i3 i5,h610,单16g,500g,加个二手亮机卡

网友:
看看平台上销量排名靠前的MINI主机,大差不差。

网友:
买个二手笔记本感觉更方便。。。。

网友:
根据自己的工作所需购买

网友:
Intel 12100f13100f AMD 5600,其实如果纯办公,现在还有新的4代主板,配个4代u,也能用

网友:
淘个二手就可以

楼主:
感谢大家的推荐!我先参考一下

网友:
钱多高端,钱少低端,再少二代三代四代二手配件组装也足够办公应用

网友:
个人感觉办公用
如自己不喜欢硬件折腾的?
笔记外带二个大屏最合适

自己组装台式机,多个风扇在室内太吵,各组件保修也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