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16.8v充电器,实际功率只有5w,退货后重新买了个靠谱的。

楼主:
拆一个16.8v充电器,选择的16.8v2A款。
实际功率只有5w,退货后重新买了个靠谱的。
4串锂电的充电器,充一晚也没充满,插功率计发现只有5w,草。

大锤伺候,算是无损拆开。
就这么一个小变压器+小主板,咋个可能有30w的功率。

退货退款,然后去上次买裸板的店铺,买了一个充电器,卖家宣传至少能达到80%的功率。
到手测试一下,能达到26w,是上一个充电器的5倍以上,ok。这个砸不开就不砸了。

网友:
虚标的没边了,也没人治理一下。

网友:
现在配重的懒得加了,以前还知道加个配重装一下

网友:
4串锂电的充电器,充一晚也没充满,插功率计发现只有5w,草。????
一晚之前,刚充电时的功率是多少?

网友:
看变压器个头小,确实功率不够

网友:
现在这些大小家电虚假宣传的太多了,什么黑科技,高科技,纳米科技,石墨烯科技,AI科技,智能充电,智能修复电池等等,也没人管;看来,我还真要买一个功率计才行,可以检测用电器的功率,避免上当受骗。

网友A:
一般人没有功率计,没证据

网友:
性能严重不达标,属于商业欺诈了!

网友:
这个如果只有5W输出,那就太扯了,再虚标起码电压要达标。

网友B:
论坛里不少买过的16.8V的补光灯电源,十几块,正经牌子,做工一流,我买了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人没有功率计,没证据

骗一个算一个

网友:
300mA的充电电流,2000mAh的电池,一晚上差不多可以充满吧?

网友:
质量不行啊

网友:
看到你这个立马测了下我手上的,也只有8W,而我买的C口充放电小板可以到2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不少买过的16.8V的补光灯电源,十几块,正经牌子,做工一流,我买了两个 ...

那里买的,有连接吗

网友:
这样的商家可真可恨,也没见国家哪个部门管一管

网友:
大壳小板,配重块都不给

网友:
充电器现在虚标的乱像太厉害了,不管是手机充电头还是电动车充电器都虚标严重,垃圾充电器层出不穷,而且不一定贵的就靠谱,有时候买个贵的一样是个虚标货,简直了

网友:
现在不虚标不造假就不赚钱。。原来以为西西就很差了。。没想到抖抖那边,直接就是假货。。。。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