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海康威视的摄像头电源,里面竟然有菊花(HIKVISION DS-2FA1202-SL)

楼主:
海康威视摄像头原装电源HIKVISION DS-2FA1202-SL,12V,2A的功率,废话不多说,直接拆,你们看里面竟然有一个菊花图案和网址,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网址打开竟然赌博网站。这个要不要跟海康公司说一下。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的

网友A:
我被你的菊花吸引进来了,看看是什么菊花;这是人家的商标吧,看看菊花下面那个网址,去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图案只是类似华为的菊花而已

网友B:
这个网址不可能是赌博网站的网址吧,是不是输错了网址?

网友:
买的球机带的电源不是海康的

网友C:
海康公司肯定说,我的电源是外包生产,电源外包生产单位说,我的外壳也是外包生产的,外壳生产单位说上面压价太厉害,我只能自己找广告赞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网址不可能是赌博网站的网址吧,是不是输错了网址?

不见得,毕竟是16年生产的,谁知道人家是不是早换域名了,被回收后谁都能注册,所以放什么都不奇怪,去年还有个说课本上的二维码还是网址进去是赌博网站呢...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网友:
厉害了,菊花常见,这网址不常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被你的菊花吸引进来了,看看是什么菊花;这是人家的商标吧,看看菊花下面那个网址,去看看就知道了。 ...

网址打开是一个赌博网站,非法的。

网友:
看着是正经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网址不可能是赌博网站的网址吧,是不是输错了网址?

你自己输入看一下,跟我这个一样不?难道我被网络劫持了。

网友:
现在3C都胡来的。。。以前必须验厂的,生产厂在哪个位置,产线设备产权是谁的,3C认证号是哪个厂,产品制造商就写哪里。。。
这一点目前通讯电源还是在坚持,路由器电源谁生产都要写的。。。
当然了,现在技术进步了,要么就把3C证书里面工厂代码(如A090028)椭圆弧形印在3C标志圆圈内。看不清就下面的圆弧不要了横着直线写,或者写在型号一样格式。。。。这样不写中文代工厂家一般人也不知道是代工的。

网友:
很正常的,有些的域名被厂家弃用后,就被别的人买去了,做些非- 法的事

当然,也有可能是厂家没有人管理网站,被人黑了

网友D:
big胆,这个图案是一般厂家能随便用的吗

网友:
海康威视的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g胆,这个图案是一般厂家能随便用的吗

有道理,竟然没被菊花弄,这不科学啊...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康公司肯定说,我的电源是外包生产,电源外包生产单位说,我的外壳也是外包生产的,外壳生产单位说上面压 ...

说得好有道理的样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