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飞利浦和雷士LED灯管对比

楼主:
都是1.2米长的T8,16瓦的LED灯管,左边没有变压器是飞利浦的。右边有变压器的是雷士照明的。灯珠数量一样。一个白光,一个黄一点,买的色温不一样。直接上图:大家评论下看哪个质量好,更耐用一点。

网友:
最终看灯珠和散热,其它都不用看了

网友:
没有变压器的省很多,EMI也不用考虑了,只是如果电压变动范围比较大,效果就不好了

网友:
结构几乎一样,变压器其实就是电感线圈,左边的用的是工字电感,成本低一点。还是主要看灯珠质量怎么样

网友:
看实际功率有没有缩水

网友:
都是电感的,右边用的是E型磁芯的电感,FSL12W也是用的工字电感,测试好都差不多的。。。
用工字电感可能是整体设计用了更高电压的灯珠,电流小,电感就可以小一点。成本低。。。

目前这种敞开环境很少坏的。都是变暗了换掉的。。。

网友:
两个驱动都是非隔离高压恒流源,都带电感,左边是圆柱状的,右边是变压器状的,两个质量差不太多。相对左边灯带的敷铜要大一些,相对散热好一些。

网友:
右边那个肉多些

网友:
猜右边,看上去更有料。

网友:
主要看灯珠显色

网友:
右边有变压器的是雷士感觉好点

网友:
右边用的料多点

网友:
阻容降压的

网友:
只要散热不好,寿命都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