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电视还能支持用天线看节目吗?

楼主:
现在的电视还能支持用天线看吗?不想付会员啊

网友:
先看看你的电视机有没有天线接口,或者在信号源选项里有没有dtmb,然后你的所在地有无线覆盖的数字电视信号,一般城市频道也不会很多~

网友:
地面波 电视信号,看看你们那里有没有发射

网友:
地面波电视信号(地面数字电视 DTMB)的接收效果,核心取决于信号传输路径、接收设备配置、环境干扰三大核心维度,具体可拆解为以下关键因素,每个因素都直接影响信号稳定性和画质:
一、核心因素:信号源与传输路径(最关键)
地面波属于 “视距传播”(类似手机信号),信号传播时容易被遮挡或衰减,这是影响接收效果的首要原因:
发射站距离与高度
距离越近,信号越强:县级发射站(如昭平县城广电楼顶)通常是小功率补点站,覆盖半径一般 5-15 公里,超出范围后信号会大幅衰减,甚至无法接收。
发射天线越高,覆盖范围越广:发射站建在高楼顶、山顶的,信号传播阻挡少,接收效果更稳定;若发射站位置较低,容易被周边建筑遮挡。
遮挡物干扰(信号 “绊脚石”)
大型障碍物:山体、高楼、厂房、树木(尤其是茂密的阔叶林)会直接阻挡信号,导致 “信号阴影区”—— 比如住在发射站对面的山脚下、高楼密集的小区低层,大概率接收困难。
地形影响:丘陵、山地地区(如昭平县),地形起伏会遮挡信号,可能出现 “近而收不到” 的情况(比如发射站在县城北侧山坡,南侧低洼区域可能被山体遮挡)。
信号频段差异
地面波常用 UHF 频段(470-862MHz)和 VHF 频段(174-230MHz):UHF 频段信号穿透力强、覆盖范围适中,适合城市和县城;VHF 频段绕射能力稍强(能绕过小型遮挡),但易受干扰。
昭平县马江镇新增的 490 频段属于 UHF 频段,若接收位置无明显遮挡,更容易稳定接收。
二、关键因素:接收设备配置(直接决定 “捕捉信号” 的能力)
设备的性能和安装方式,是 “有信号能否收得好” 的核心,很多时候 “收不到” 是设备没选对或没装对:
接收天线(核心中的核心)
天线类型:
室内小天线(平板天线、拉杆天线):适合离发射站近(3 公里内)、无遮挡的场景(如县城中心高层),信号弱时完全没用。
室外定向天线(八木天线、对数周期天线):适合离发射站稍远(3-15 公里)或有轻微遮挡的场景,定向天线能精准对准发射站,增强信号捕捉能力(比如昭平县城居民,需对准广电楼顶发射方向)。
天线增益:增益越高,接收弱信号的能力越强(单位 dBi),县级小功率发射站建议选 8-12dBi 的定向天线。
安装高度与位置:天线越高越好(比如屋顶、阳台护栏顶部),避免被窗户玻璃、墙体、空调外机遮挡;尽量远离金属物体(金属会反射信号)。
机顶盒(解码器)性能
地面波需要支持 DTMB 标准的机顶盒(部分智能电视内置 DTMB 模块,可直接接收),机顶盒的 “解调灵敏度” 很关键 —— 灵敏度越高,越能识别微弱信号(比如发射站功率 300W,灵敏度差的机顶盒可能收不到,灵敏度高的就能稳定解码)。
避免买廉价杂牌机顶盒,部分劣质产品抗干扰能力差,即使有信号也会出现 “卡顿、马赛克”。
馈线(天线与机顶盒的连接线)
馈线类型:建议用 75Ω 的同轴电缆(如 SYV-75-5),不要用普通电线替代,否则会严重衰减信号。
馈线长度与质量:长度越短越好(尽量控制在 10 米内),过长会导致信号衰减;馈线接头要拧紧(避免接触不良),若需延长,需加装信号放大器(但放大器会同时放大干扰信号,需谨慎使用)。
三、辅助因素:环境干扰(容易被忽视的 “隐形杀手”)
周边电子设备或自然环境的干扰,会导致 “有信号但画质差”(卡顿、马赛克、音画不同步):
电子设备干扰
高频设备:微波炉、路由器(2.4G/5G)、空调外机、电动车充电器、LED 路灯等,会产生电磁辐射,干扰 UHF 频段信号(比如天线离微波炉太近,接收时可能出现马赛克)。
电力线路:高压电线、变压器周边,会产生工频干扰,影响信号稳定性。
天气因素
暴雨、大雾、雷雨天气:大气湿度大时,信号会被吸收衰减,尤其远距离接收时,可能出现暂时的信号中断;雷雨天气还可能通过天线引入雷电,建议给天线加装防雷器。
风力影响:室外天线若固定不牢固,风吹时会晃动,导致信号角度偏移,出现 “时而能看、时而卡顿”。
同频干扰
周边其他发射台若使用相同或相邻频段,可能产生同频干扰(比如昭平县马江镇居民偶尔收到的 722 频率,可能与其他发射台频段冲突),表现为画质模糊、有杂音。
总结:想在昭平县城稳定接收地面波,关键怎么做?
结合昭平县 “县级小功率发射站(推测 300W)、地形多丘陵” 的特点,优化接收效果的优先级:
先确认发射站方向(昭平县城广电楼顶),用室外定向天线对准该方向,安装在屋顶或高层阳台(无遮挡);
选择增益 8-12dBi 的 UHF 频段定向天线,搭配优质 75Ω 馈线(长度≤10 米);
避开山体、高楼遮挡,远离微波炉、路由器等干扰源;
若信号微弱(比如边缘区域),可加装低噪声信号放大器(注意:先排除遮挡问题,否则放大器没用)。
像昭平县马江镇居民能成功接收 490 频段,核心就是 “无明显遮挡 + 定向天线对准发射方向”,这也是县级地面波接收的典型成功场景。

网友:
支持地面波数字信号就可以,一般二三十个台还是有的,我们桂林有15个台,中央台几个能看新闻就行

网友:
如果有网络,可以看免费的网络电视。

网友:
cmmd电视有的还没有停止
查询下  https://www.asiatvro.cc/

网友:
数字地面波,数字地面高清
开路4K也快了

网友:
有地面波也不清楚,被层层限制和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