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首测恒温速热式 seaconch-S80D 一体式数显电烙铁拆解测试!

楼主:
轻巧速热式 seaconch-S80D 一体式数显电烙铁拆解测试!

看坛友测试,感觉这种恒温数显电烙铁优点也很多,于是购买了新玩具 。有JBC470 、245 ,白光T12的各有优缺点。

主角就是这款电烙铁,标称功率80W ,外官小巧纤细
一体式,携带方便 。

官方展示图

一款是60W,一款是80W, 想着自己有T12了 ,选择80W的功率更大一些。

官方展示图,这个手指没捏着下面的不锈钢 部分,是懂电烙铁的  ,不是作秀。

烙铁头部分采用不锈钢管,防止生锈 。

实际展示 。

烙铁标识,数显面板和控制按键 。

插头部分,触片厚实 。

说明书介绍,丢失也可以回来看帖 ,查询电烙铁的操作过程 。

以前自制的数显T12电烙铁 。对比一下 。

两个数显部分对比 。

测试使用加热功率 。
关机状态 。

加热中捕捉到95W的加热功率 。

功率回落后,恒温状态,设置的220度 。

对比一下白光T12烙铁加热,捕捉到36W ,速度更快一些,相机拍摄跟不上 。

拆开烙铁头部分 ,一节不锈钢套管 。

烙铁头 。

固定支架 。这个模具贴合很好 。

拧下螺丝,支架就弹出来了,里面有根弹簧。

烙铁头部分。

陶瓷发热芯 ,好白呀。小白呀

控制板上端 ,这个控制板拔不出来,@老铁 介绍要拆下来按键 部分,无损拆开不容易,还没有好的胶水。就没拆了。
装有安规电容 。

另一面露出一个MOS管样子的元件。
发热芯上套着绝缘胶管 。

拆掉胶管 ,露出四个焊点 。

两根接加热 丝,两根接温控头 。

没有看到控制板构造很是可惜 。
过保了,再给坛友们拆开 。
手里有绿林的可调温电烙铁,本想和她对比,看看控制电路的区别。
没拆开控制板部分,以后拆开再对比 。

试试加热220W轻松化焊锡 。

调节温度试试 ,250W

融化电磁炉大焊点 ,很轻松 。。。

本文展示了seaconch-S80D 电烙铁的外管,测试了加热功率。和T12电烙铁进行了加热功率对比 。
拆解了烙铁头部分,并进行了大焊点的焊接测试 。
这把小巧的电烙铁,携带方便 ,加热速度快 ,ABS材质的手柄,手感好。带数显,颜值也在线。
值得一玩 。
拆解测试完毕 !

网友:
给我整一个

网友:
竟然带温控头,比我之前嫖的华秋强...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楼主:
前三名的都是电烙铁爱好者,

网友:
看着还算可以

网友:
你这个买了多少钱?
这个应该是公板的,估计是贴牌
我有根T120D,长得跟它也是一样的,它的80W款也是叫S80D
现在数显的936都很便宜
我有根80W数显的五折卷后不到9块钱

网友:
文中2处错误220度打成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买了多少钱?
这个应该是公板的,估计是贴牌
我有根T120D,长得跟它也是一样的,它的80W款也是叫S80D ...

天猫用红包买的,花的和你差不多 ,这种和以前的黄花烙铁差不多 。带数显更显高大些 。

网友:
发热芯4根线,估计有两个是感温的

网友:
测测感应电压是多少。

网友:
发热芯带测温元件,不错,比用可控硅调温电路的强多了。

网友:
拆大焊点可以,比T12功率大一点

网友:
烙铁不错。来个使用测评。

网友:
我用剪钳和平口雕刻刀弄这个鬼盒子两边的片片,总是嘎嘣裂一条长缝。

网友:
几块钱,不错,世界太疯狂

网友:
现在这种越来越便宜了,简直把黄花那些甩几条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