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是联想ThinkBook 14IIL(11代CPU)更换键盘的详细步骤:

楼主:
联想ThinkBook 14IIL(11代CPU)更换键盘的详细步骤:

笔记本电脑为了追求更轻薄的设计或者特殊的结构布局,键盘与主板之间的连接较为复杂,可能需要先拆除主板才能更换键盘。比如一些一体化设计的笔记本,键盘通过塑料焊钉等方式与C壳焊接在一起,并且C壳与主板之间的连接紧密,需要先将主板拆下,才能分离C壳和键盘。

- 键盘排线在主板下方:部分笔记本电脑的键盘排线接口在主板的下方,只有将主板拆卸下来,才能方便地拔掉键盘排线,进而更换键盘。
1. 准备工作:准备好十字螺丝刀、塑料撬棒等工具,购买与该机型匹配的新键盘。提前备份好电脑中的重要数据,关闭电脑并拔掉电源适配器。

2. 拆卸底部螺丝:将笔记本底部朝上,找到并拧下固定底部面板的螺丝。

3. 取下底部面板:用塑料撬棒从底部面板的边缘开始,轻轻撬开面板,分离卡扣。操作时要均匀用力,避免损坏卡扣,将面板取下后放在一边。

4. 先断开电池的连接线,进行静电释放。然后再断开硬盘、无线网卡、散热风扇等部件的连接线,

5. 拆卸相关部件:根据内部结构,可能需要先拆卸散热风扇、硬盘架等部件,以便更好地拆卸主板。

6. 拆卸主板固定螺丝:找到固定主板的螺丝并妥善放置。

7. 取下主板:轻轻抬起主板的边缘,确保所有连接都已断开后,将主板从笔记本中取出。此时要注意记住主板的位置和连接线的走向,以便后续安装。

8. 拆卸旧键盘:主板拆下后,就可以看到键盘的固定部分。ThinkBook 14IIL的键盘是通过铆扣方式固定,使用电撬烙铁小心地松开固定键盘的铆扣,然后将旧键盘从C壳上取下。

9. 安装新键盘:将新键盘按照原来旧键盘的位置和固定方式安装好,确保键盘的卡扣与C壳的卡槽对齐,要使用烙铁等工具将铆扣焊好。

10. 装回主板及其他部件:将主板装回原来的位置,拧紧固定螺丝,然后按照相反的顺序连接好各种排线和部件,包括硬盘、无线网卡、散热风扇等。

11. 恢复后盖并测试:将后盖盖回笔记本,拧紧固定螺丝。重新安装电池,连接电源适配器,开机测试新键盘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
图片半天刷不出来...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网友:
能买到键盘不错,我有个Sony的,日文键盘买不到,只能整体c壳更换

网友:
现在超薄键盘都是和C壳铆在一起的,拆了就固定不住了

网友A:
学习,笔记本拆解现在是越来越难了,太轻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笔记本拆解现在是越来越难了,太轻薄

卡扣是简介的美观的设计,可是,拆解却风险很大

网友:
更换键盘好麻烦啊

网友:
这设计真TMD,换个键盘要全部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