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个建伍微型音响HM352

楼主:
仅CD不读盘,其他功能正常的,测量几个电解,都不正常了,容量都比标称值大,有2个都爆浆换了。换后还是不读盘,有进给有聚焦,有光,主轴转动一下。
调节了电阻,由2K调到1K,不行。也泡洗过,都不行。指针表测量激光管有30多K,似乎还能用。(按网上说法)。干脆拆开看看光路,感光器。据说213光头内有放大器。

楼主:
这里顺便看看210光头。我也不知道具体放大多少倍。H20搜到放大倍数不超过15,加上手机8倍左右放大。估计总放大100多倍吧。

网友A:
我有台步步高,光盘托架出不来会是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步步高,光盘托架出不来会是啥问题

多数是皮带老化了

网友:
改线路输入,或者搞一个数播匹配连接用

网友:
楼主光头研究的溜哦

网友:
建伍音响的声音比较耐听。

网友:
光头老化了吧。

网友:
关键是碟子不多了!

网友:
激光器还能用洗洁精泡?以前玩的时候清洁透镜,或者适当调大激光头功率

网友:
时间久了,固定PDIC的硬胶发生了位移,没有专业的设备基本修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