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家乐电热水器超温

楼主(2025-10-24):
家里电热水器这2天显示e4故障码,温度有7十多度,不停加热,按理说温度到了会断电停止加热。但是这个很有可能是出故障了,19年买的重来没有修过,上网找故障原因,一是温度传感器故障,一个是水路,被水垢堵住了,要不就是主板故障,于是在b站找拆机视频,看好几次之后就动手,先关总闸,水电都关,然后防水,拧开排污口,太紧了,盖子出来了,镁棒在里面出不来,之后用一字螺丝刀撬开,才能拿出来,都腐蚀变形了,拉出来后水就不停出来,很烫,有五十多度,也有水垢,但不多。放完水就从侧面拆开盖子,先拍照,记下接线位置,拆开螺丝,取出加热棒,单管的,上面的水垢不多,把热水器的进出水口用角阀堵住,开水冲洗。然后刷加热棒,清洁好,把线和水管接好,开水阀,先放一会水,等水满后再开电。做完这些差不多凌晨两点,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超温e4不是水路问题,再找视频,加热无问题,加热棒好的,温度显示正常,传感器,估计也是好的,怀疑是电源板有问题,能加热不能停止加热,继电器12伏直流控制220伏通断,拆下继电器,用可调电源12伏,接在继电器1,2脚,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接在控制脚3.4通电接通,断电断开。正常,继电器是好的,不是这个,还有几个电解质电容,16伏4.7微法,还有35伏1000微法,一个16伏220微法,用电桥镊子测,1000的还有800左右,4.7还有4,220只剩下55左右,换掉,其他零件再装回去,要是还不行,就只能找售后上门维修了,设置56度,马上到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