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自己做一个电压电流表插座

楼主:
其实买这个电流表是打算装在变频电机驱动器上的,0-30A,起测电流是0.01A,看参数正合适。
结果试机发现,小功率电流准,大功率阻性负载准,感性负载不准,不知道是因为啥。

先放成品图

10A插座模块本来以前就用红包买了不少,这又买了几个16A的。

开孔,粘表壳,装两个开关是表上有两个按键,可以校正电压电流以及切换功率显示。

找了一根旧线,3芯1平方,压好铜线扣,拧螺丝更结实。

三针插座是我自己焊上去的,表上有焊盘位,但人家出厂就装微动开关了,焊插座是方便自己。

做这个也就是闲了没事玩玩,我有泰克曼功率计插座,是10A的,但很准。

网友A:
做的不错,我买电压电流表跟你的一样,我的装在维修插座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我买电压电流表跟你的一样,我的装在维修插座上了

你试过你的那个表对不同类型负载时电流的准确度吗?

网友B:
总感觉金属的按钮用在220V的电路里不安全,还是塑料的更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感觉金属的按钮用在220V的电路里不安全,还是塑料的更放心

金属那妞内部应该是绝缘的,而且接线电路种是5V而已,但电流表用的是阻容电源,不知道这算不算热地,但高低压部分我还特意放了一个麦拉片隔开了。

网友:
很好的制作 ,用着直观方便!

网友C:
需要接一个可恢复保险,其次不准的问题,你需要一个真有效值表头,普通仅仅测电流的是不行的,要那种三合一表头,电流电压和功率能明显看出不对的,因为功率是真有效值!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电流表,只不过我是用这个把那个可控硅调节装到一起了,用来专门给云石机使用,当调速器使用,也可以显示电流和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接一个可恢复保险,其次不准的问题,你需要一个真有效值表头,普通仅仅测电流的是不行的,要那种三合一 ...

泰克曼功率计插座就很准,还有我前些天15元买的那个俄文表也准。但这个就不行,小功率测阻性负载感性负载都准,超过100W后,阻性负载准,感性负载就不准了。

网友D:
这个精度还可以,我买的成品,精度太差

网友:
一般玩玩还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泰克曼功率计插座就很准,还有我前些天15元买的那个俄文表也准。但这个就不行,小功率测阻性负载感性负载 ...

去了解一下交流电力网中无功和有功的区别,然后你就知道为什不准了!也不会有这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了解一下交流电力网中无功和有功的区别,然后你就知道为什不准了!也不会有这么多问题! ...

这个我多少了解一点点,问题是表这样,还能补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精度还可以,我买的成品,精度太差

我这个精度也不是很靠谱,小功率时都准,大功率阻性负载时也准,但开关电源的负载就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我买电压电流表跟你的一样,我的装在维修插座上了

我的维修插座没有电流表,也没有短路灯泡的开关,我怕忘记切换,导致炸机。
所以电流表也就不用装了,但装了直流电路,还有拧螺丝接口,各种插簧接口,因为我修的板子很多都带了输入线,上面有插簧,这五孔插倒是用的很少。

网友:
做得好规整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多少了解一点点,问题是表这样,还能补救吗?

扔掉这个表头,换一个带功率显示的表,会显示电压、电流、当前功率、消耗总功率的四合一液晶表头,那种表显示的功率是真实功率,但显示的电流还是包含无功电流的!电流乘以电压一般都会小于显示的功率!

还有表头能显示PF值,这样的表电压乘电流乘PF值就是有功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扔掉这个表头,换一个带功率显示的表,会显示电压、电流、当前功率、消耗总功率的四合一液晶表头,那种表 ...

泰克曼功率计插座,就是按键翻页查看电压电流功率的呀,挺准的。我有个俄文的表头,电压电流功率频率是同时显示的,就是个头太大了。

网友:
这种表很容易坏啊,我有几个直流表都坏了,没有显示,不知道修复难不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过你的那个表对不同类型负载时电流的准确度吗?

小电流的没问题,大电流的到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