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估算电池内阻

楼主:
问豆包说是内阻R = (U₀ - U₁) / I,但是我代入测试的数据后算出的好像不对
我的18650电池空载U₀=3.68V,接3.3Ω电阻后U₁=3.45V,电流I=0.51A,算出内阻R=(3.68-3.45)/0.51=0.4509803922Ω?废电池内阻不可能这么小

网友A:
差不多吧,0.4欧的内阻已经很大了。

网友:
450mΩ内阻够大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吧,0.4欧的内阻已经很大了。

我刚看他的发贴,我心里想内阻这么大,咋他就说不可能这么小。。

网友C:
不就是450mΩ吗?废电池的内阻比这大多了,我测过有700-800多mΩ的呢

网友D:
不是,哥们.3.45V接3.3欧电阻咋得出0.51A电流,是用接线还是其他连接方式把在线阻值叠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看他的发贴,我心里想内阻这么大,咋他就说不可能这么小。。

我以为内阻得几十欧姆,原来是用毫欧表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哥们.3.45V接3.3欧电阻咋得出0.51A电流,是用接线还是其他连接方式把在线阻值叠加了? ...

电阻两端直连电池正负极的,电流表显示0.51A的

网友:
还是找一个基本标准的电池内阻吧。好做对比。

网友:
电流表还有内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450mΩ吗?废电池的内阻比这大多了,我测过有700-800多mΩ的呢

我我看别人测量的都是几十以为单位是欧,原来是毫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哥们.3.45V接3.3欧电阻咋得出0.51A电流,是用接线还是其他连接方式把在线阻值叠加了? ...

把线阻和表阻都认为是0了吧,和3.3欧比起来按0算也没太大差别

网友:
这个内阻很正常啊,如果是动力电池更小

网友F:
没事,谁都有不懂的领域。

但也侧面的提醒坛里的大佬:以后说数据的时候,还是带上单位吧,恐小白会犯迷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事,谁都有不懂的领域。

但也侧面的提醒坛里的大佬:以后说数据的时候,还是带上单位吧,恐小白会犯迷糊 ...

让大佬们看笑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线阻和表阻都认为是0了吧,和3.3欧比起来按0算也没太大差别

用这个usb电池容量测试仪测量的,误差肯定不会太小,业余玩家知道个大概就满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450mΩ吗?废电池的内阻比这大多了,我测过有700-800多mΩ的呢

450毫欧已经很大了,基本带不了什么负载,如果自放电不大,只能满足以下场合:电子挂钟、液晶时钟、遥控器、捕蝇器等工作电流在毫安微安级别的电器,别说还挺适合。

网友:
电阻温度影响很大

网友:
直流内阻?
他们说的一般是交流内阻

网友:
18650电池内阻大于100毫欧就该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