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给松下电子血压计ew-bu05b加个type-c接口

楼主:
家里的血压计用的是4节5号电池,没有外接电源接口

这个应该是减配了,外壳上明显应该有接口的痕迹。

拆掉外壳上的螺丝,又是斑马线,要小心点了

结构很简单,一个小气泵,一块主板,还有一个气囊。

小心把气囊取下,要不影响开孔

用小钻头手工开的,还算满意,本来想打点热熔胶,发现很紧就不用了。

5v完全不影响使用。

网友A:
欧姆龙全都是6v的,这个松下居然是5V,真是不错

网友:
小小动手体验感拉满,耐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全都是6v的,这个松下居然是5V,真是不错

我猜欧姆龙的用5V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C:
换个TYPE-C口,也不放锂电池进去 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全都是6v的,这个松下居然是5V,真是不错

试试5V吧,估计也能使用
我那个工频变压器的随机电源比6V高很多,也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TYPE-C口,也不放锂电池进去 没意思。

不内置了,万一上个飞机啥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全都是6v的,这个松下居然是5V,真是不错

5v应该也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全都是6v的,这个松下居然是5V,真是不错

v是为了适配四节干电池,实测5v可用,充满电的18650也可以

网友D:
C 口在机器里面怎么固定的啊?不打胶?那一插不就捅进去了?这个关键的照片没有拍啊

网友:
改的很好,很实用。

网友:
5伏手机电源,再接个诺基亚那个极小口的升压充电线,不知道够不够力 推动?

网友E:
5伏电源用个锂电正好。为什么不改一下?

网友:
松下居然是5V,人性化设计

网友:
5V直接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C 口在机器里面怎么固定的啊?不打胶?那一插不就捅进去了?这个关键的照片没有拍啊 ...

孔开得刚刚好,母头是用力顶进去的,很紧,插拔都不会松。

楼主:
引用 网友E:
5伏电源用个锂电正好。为什么不改一下?

锂电还得升压,内部空间不大,放不了大电池,没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猜欧姆龙的用5V也能正常使用。

有可能能用,但心里总感觉改变电压会不会造成测量的数值不准确,毕竟是医用的东西,也不知道测量与电压有没有关联,所以医用的东西改造要慎之又慎

网友:
谢谢分享,动手能力真强啊

网友:
改的很漂亮,我猜这个机器很有年头了,按说是有有效期的,但好像大家也没怎么管不坏就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