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SMT贴片机 有什么办法能测一下这个针管组件的同心度?

楼主(2025-10-23):
发现只要一旋转,位置就偏差很大,于是测了一下同心度,发现歪到姥姥家了,也不知道是电机轴歪还是针头吸嘴歪,这可咋整?

楼主:
换了一个粗针头,依然是歪的,估计电机轴同心度不行,这下难搞了

网友:
针头吸嘴上歪了?放个镜子在板上,反射观看电机轴的旋转情况。

网友:
的确是歪的挺厉害的。

网友A:
看着像鲁尔接头?这是注塑件,怎么可能同心度好呢?要用车床加工后放电通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鲁尔接头?这是注塑件,怎么可能同心度好呢?要用车床加工后放电通孔 ...

金属鲁尔接头,黄铜镀镍的好像,那个针头的基座倒是注塑的

网友:
精度不行呀,好几方面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属鲁尔接头,黄铜镀镍的好像,那个针头的基座倒是注塑的

用全金属的鲁尔接头试试,不行的话只能全部换了

楼主:
SMT贴片机 有什么办法能测一下这个针管组件的同心度?

接上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8608-1-1.html
一套SMT贴片机用的JUKI吸嘴要几十块,想省点钱于是就用针管代替,结果发现旋转位置偏差很大,现在要检查是电机轴同心度不行还是这个金属鲁尔接头+点胶针管的同心度不行,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单独测一下这个针管组合的同心度吗?不知道怎么测了

网友:
同心度好的电钻夹住,一边慢慢转一边掰正!

网友:
这种针头在连接处就不同心了。

网友:
针头的本身同心度就存在很大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上针头不同心吧

网友:
上视觉检测,可以无需同心度

网友B:
绿猪家应该是千万资产,家里是搞什么自动化?机器手的?学好了等你继承家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猪家应该是千万资产,家里是搞什么自动化?机器手的?学好了等你继承家业。 ...

业余爱好者瞎折腾而已,有钱直接买成品了,哪里用得着自己DIY这种玩具级别的东西

网友:
得高精度仪器,裸眼不行

网友:
我们这些DIY的,想都没有想过这么专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