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哪种网线钳好用?

楼主:
一直以来都是用这种20多的,

这种没用过,想买一把试试,精明鼠5015C  35块钱  我问我朋友说这种形状的钳好用  他说一点不好,还是上面长的好,请问有没有买过这种后端夹紧的好不好用,

网友:
第一种用着比较好,手把长力矩大,主要是习惯了,第二种也用过,冷不丁用有点懵,得反应一会儿...

网友:
一把高仿安普就可以了,不摔不碰水可以用10年以上!

网友A:
两种都用过,一直都是用第一种,但是用了第二种后第一种就不香了

网友:
我用的就是20多的,也没坏过。

网友:
第一种可以,但是那个刀片很容易切手,要十分注意!

网友:
还没用过网钳,听说还是进口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种

这种后面夹紧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都用过,一直都是用第一种,但是用了第二种后第一种就不香了

说说感受,是因为后端夹的顺手吗?

网友:
我用的是第二种,贵.
我买的第一种是便宜货,不好使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罗宾汉网络钳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好的质量好一些  ……

  天天用东西  买品牌的 省时 省力  出活  ……

网友:
上面那种就可以吧...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网友:
我用的第一种,便宜货,头子压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