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30元淘的汉研万用表内部竟然是这样的(WinAPEX 890A)

楼主:
最近闲着没事逛咸鱼,淘了个汉研万用表,本来想着到手估计进水的概率大些,谁知道到手拆解无拆无修无进水,而且竟然是硬封装的DM1106BEN,捡漏成功了,外观仿福禄克的,就是没有福禄克重,有点轻,不啰嗦了上图,最后喷了个清漆防护下,准确度没有测试,不过主板很干净,没有烧毁炸鸡准确度应该没问题,测个电压电阻问题不大,突然感觉我的福禄克不香了,这价格硬封,要什么自行车,

楼主:
以后准备把我的福禄克也喷个清漆,保护上面的字,不被磨损,

网友:
屏不亮,坏的?

网友:
感觉这表刚从油桶里被捞出来似的。

网友:
老表一般线性都不好,需要重新校准,不如买个新表

网友:
赚了赚了,硬封的,还带两个大保险

网友A:
又是哪一个兄弟谎报价格。然后被败家娘们败家了

网友:
我是把文字地方涂点透明指甲油

网友:
清漆更容易粘灰尘?

网友:
看了这个广告,去 淘 宝 搜索了一下,竟然没有这个牌子的万用表!

网友B:
喷的清漆时间长了会脱落吗?

网友:
仿的还不错  挺好的  至少有两个保险

网友:
这么亮不滑吗

网友:
电路看起来挺简单的,没多少外围元件。

网友:
喷清漆后面会变粘手吗?
话说这种老表还是个多手货咋还保护啥,指望一直传下去吗?工具的自然磨损才是最好的成色。

网友:
表笔插孔不是圆空心柱的都是低端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喷的清漆时间长了会脱落吗?

千万别学,到时候开裂更难看

网友:
好大的2个保险

网友:
硬封的,不错,还是自动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哪一个兄弟谎报价格。然后被败家娘们败家了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