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第三次,又想找一块指针表了

楼主:
前两次在闲鱼上搜罗一通,买的表都有上当受骗的感觉,这几天闲的,又冒出了这个念头,有坛友能推荐一款漂亮的指针表吗?内外都比较精致的那种,不能太贵。

网友A:
这个不好办了!不知道你的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办了!不知道你的喜好。

类似辛普森那种系列风格的,我觉得那就行,就是这表有点太超预算了。

网友:
唉!楼主见谅,我都不知道辛普森这个牌子。

网友B:
是不是现在可以考虑自己做?

表头买现成的微安表
表盘打印
PCB自绘
档位甚至可以单片机控制
3D打印外壳

我手里有MF63 和 U-70D,感觉动心的指针表太贵了,其他的也看不上。

网友C:
关键看你的用途,你是把它当玩具,还是当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看你的用途,你是把它当玩具,还是当工具?

当然玩是首要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现在可以考虑自己做?

表头买现成的微安表

你这表很漂亮啊,自己做不出来这种感觉了,起码内部那种感觉我觉得不好搞。

网友:
自己做,慢慢做,我看这个 https://www.kechuang.org/s/4dg8v6ga 感觉还是可以做的, 外形和UI复古,内部用现代技术

网友:
三和的表 不错

网友:
看来抚摸党比较多,买了放着吃灰的,都是土豪富婆级别的;我们是打工的,很多是开小维修店的,只能羡慕啊。

网友:
怕上当直接买新表,精致的表现在很难找了,要不就是买日系

网友:
看用途吧,有电工表与电子表之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表很漂亮啊,自己做不出来这种感觉了,起码内部那种感觉我觉得不好搞。 ...

买一手的仿日高灵敏度的表20多元(日本游丝)很准的。3V电池有RX10K 档

买二手到闲鱼买MF72(缺少RX10K档)或者买二手MF30(有RX10K档)

网友:
仔细淘,还是能淘到心仪的指针表。

网友:
辛普森我也和口水 但细想想还是算了
楼主考虑一下500吧 找个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现在可以考虑自己做?

表头买现成的微安表

这个好漂亮

网友:
试试MF368咯,不管老的还是现产的都挺精巧的

网友:
都是些经典老表   现在都用数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一手的仿日高灵敏度的表20多元(日本游丝)很准的。3V电池有RX10K 档

买二手到闲鱼买MF72(缺少RX10K档 ...

仿日高灵敏度的表只要20多元么?还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