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老式12V1A变压器电源(KY48-W1203)竟然有三端稳压块

楼主:
(图片)

网友:
用桥式的模块是后期产品了,也算是好电源了!

网友A:
厉害了,算高档货了,至少我以前没见过

九几年以前自己diy过一个,使用的lm317t,比这个高一个档次

网友B:
7812的典型输出电流为1A,但峰值电流可达2.2A。在实际使用中,为了保证稳压器的稳定性和寿命,建议负载电流不超过1.5A。
这种电源最大的缺点就是发热量大,不适合大电流长时间连续工作。

网友:
这是线性变压器?

网友:
本人之前有个差不多的   短期1A可以使用 7812有5-6V左右的压降 1A输出时自身消耗高达5-6W

网友:
你这是2011年的产品,不算老,我在摩托罗拉更早的产品中就发现有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算高档货了,至少我以前没见过

九几年以前自己diy过一个,使用的lm317t,比这个高一个档次 ...

使用lm317t做的应该是可调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lm317t做的应该是可调的吧?

做的3v给随身听,直接用随身听有电流声,本身317纹波比7812这类好很多。

网友:
还有两管ST品牌LM317T芯片(吃灰好多年了),改天改个玩玩

网友:
长时间使用500毫安左右,这个最大1安,短时间使用。

网友:
这种变压器不用稳压不行的,市电波动时变压器电压波动会持续不短的时间,没有稳压芯片的话,输出电压波动也会影响负载

网友:
看看十多年前的

那时还是铜线圈,那时的电容还没鼓包,那时的稳压块还有散热片

网友:
做工不错,难得

网友:
不错,算是良心企业的产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7812的典型输出电流为1A,但峰值电流可达2.2A。在实际使用中,为了保证稳压器的稳定性和寿命,建议负载电流 ...

我这里的老款模拟摄像头都是用的这样的12伏稳压电源,现在改换网络高清摄像头,电源还是用它。差不多5年了都没有坏,用开关电源的反而容易坏

网友:
一些收音机的线性变压器好多也是这种结构

网友:
以前都是用牛,用稳压块就方便多了。而且也不贵。

网友:
用了三端稳压说明这电源做工还不错

网友:
这算高档的线性电源了,还能用个7812。缺点就是发热严重,大电流输出的时候往往会过热保护导致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