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试用高亮热转印反光贴

楼主:
最近经常晚上吃完饭出去溜达,车有点多,还有电动车穿行,路灯不太亮,感觉还是得往身上整几个反光贴增加点安全性,搜了搜有热转印的反光贴,说是高亮,买一个试试水

随便买的一个,测试确实好用,就是不知道水洗后怎么样,好用不掉再买点

还送了测试贴,和这个材质不太一样,水洗也不掉,当时忘拍了,不过那玩意也不知道能不能代表这个,还是以实测为准

衣服清理干净,铺平,铺平,铺平,衣服下边最好垫个平面,反光贴摆好,可以低温预压一下固定,然后温度调到160度,压20秒,然后把上边塑料纸接下来,再放上重新压10秒,完成,效果不错

因为塑料纸上没有图案的地方也有点漆,导致印完有点不太干净,不知道洗不洗的掉,下次再印试试剪一下轮廓

设置温度160

店铺说明

最终效果,很好,至于有多好,转速计测试专用反光条1米有效,换这玩意测3米有效

网友:
有反光带或反光条或警示灯

网友:
买件反光背心,再把闪烁灯挂上,保证是夜晚最亮的帅锅。

网友A:
说说价位呀,多少钱多少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价位呀,多少钱多少贴?

单个两块,10个六块多

网友B:
直接买个这个穿上不就行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这个穿上不就行了嘛

影响逼格展示

网友:
这种胶应该和冲锋衣那种压胶差不多  水洗一般是没问题的

网友:
网上还有去这个热转印图案的专用除胶剂,刷上之后很快就掉了

网友:
反光贴很实用,特别昏暗的环境,能提示司机,很好地保护自己

网友:
救命玩意,降低风险很实用,上幼儿园专门买了热转印名字印到床单被罩上,效果很不错

网友C:
比胶的更粘吗?

网友:
又见识到新玩法

网友D:
单位发的衣服上印的图案徽章,材质像固化的软胶。能淘宝买到其它图案,然后DIY到衣服上,遮住原图案吗?
搜索关键字是什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胶的更粘吗?

热熔的,比胶更好,一般的胶水洗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位发的衣服上印的图案徽章,材质像固化的软胶。能淘宝买到其它图案,然后DIY到衣服上,遮住原图案吗?
搜 ...

不确定原图案遇到150度高温会不会融化,可以买个更大点的全覆盖,搜热转印衣服贴

网友:
谢谢分享!太详细了!

网友:
不错的,反光背心也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
反光贴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