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CQW3/2S东成锂电洗车机

楼主:
别人的拆机图片,20V4AH电池能够达到300W吗,满电好像20.6V电压,需要输出15A电流?两个档位,这个洗车机是根据电池的电压电流自动降档的,比有线的洗车机贵。跟之前版本的DCQW3/2比,标签上流量提高了0.2变成2.6,外观塑料省了点料,电机和柱塞泵好像还是原版本……电机参数DC18V、775、17000rpm。压力比较高能到3.0Mpa,流量略低还可以2.6L/min,这比原版提高的2.6不会是仅仅数字改了下吧,东成的设备不知道有没有虚标。

网友A:
这个价了 还是有刷电机?

网友B:
有刷无刷无所谓,我买了个威克士的,改成博世电池用,,使用体验如下
1、洗自行车可以。
2、洗汽车车基本不行。
3、尤其适合农村用来洗前置过滤器里面的滤网,,
4、凹凸不平,带犄角旮旯的,杂乱物品的脏污,比较适合,比如拆洗洗衣机内胆(水垢洗不掉)。

可以说贼耗电,1.5AH的电池,洗一下子就没电了,

网友C:
  这价 买220V像样洗车机

  回头一看 亿力 25 包邮   这个可以有  ……

网友D:
洗车基本没总问题,问题是电池总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无刷无所谓,我买了个威克士的,改成博世电池用,,使用体验如下
1、洗自行车可以。
2、洗汽车车基本不 ...

这个压力比威克士623压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了 还是有刷电机?

现在卖240,300多的不上无刷确实说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洗车基本没总问题,问题是电池总容易坏……

东成的电池可以吧,放电电流可能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价 买220V像样洗车机

  回头一看 亿力 25 包邮   这个可以有  ……

有有线的条件,一般也不会买无线洗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价 买220V像样洗车机

  回头一看 亿力 25 包邮   这个可以有  ……

又贵,压力和流量都不如220V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