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漏失败!请大家看看这个电阻怎么读

楼主:
今天路过废品站,进去转了一圈,捡了几样东西,包括这个电源,纯铝外壳,输出是24V20A,铝壳已经磕的不像样了,再加上收废品的就喜欢铜铝之类的,带外壳要的多,索性现场把铝壳拆了,看了一下保险没坏,没有炸管,也没有明显烧坏什么元件,大体估计没问题,于是2块钱一个拿下,回来处理了一下灰尘,接维修插座,没接负载,刚通电灯泡闪了一下就灭了,大喜,可还没等笑容挂上嘴角,灯泡直接常亮,完犊子了,于是用万用表一量,麻蛋,蜂鸣器一路响到底,只好把短路电路上的元件挨个拆下来量,先拆的开关管,心里祈祷只要它不坏就值了,结果开始就悲剧,三条腿都连一起了,心里哇凉哇凉的,最后把输出半桥和高压桥堆都拆了,连那个控制小板也拆了,最后的结果是半桥牺牲一个,开关管阵亡,小板上有一个丝印E1J的快恢复二极管也短路,真是欲哭无泪,怎么这么多短路原来保险为啥没烧?难道是在我手里坏的?可我就通电不过3秒钟,也没接负载,怎么就会造成这么大片损坏?市电电压也不高啊,我旁边还用着其他电器呢,幸亏串了灯泡了
好了,废话说了这么多,不啰嗦了,肯定不值得修了,就是我发现这个电阻阻值怎么读?好像正反都读不通,电阻没坏,用万用表测量减去表笔线阻大概是0.1-0.2欧,色环很清楚,分别是:黑-棕-绿-银-棕,这个电阻是3个并联穿在开关管电源回路里的,可能是过流检测的,正反读都不对,大家有知道怎么回事的吗?
这是电源正面,没几个元件

这是拆下的部分元件

今天的主角,这个电阻,色环拍出来可能不太清,我已经标出来了,目测很清楚

请大家指正

网友:
24V 20A,修好了可以改个可调电源了,不过这电源做工貌似不太行

网友:
2块钱捡了个寂寞现在RMB不好挣非必要不要捡了

网友A:
如果是黑-棕-绿-银-棕,那么阻值是0.15欧,但是看起来像是黑-红-黄-银-棕。

网友B:
原来保险好串联了灯泡整流桥还坏不应该啊,电容充满电能量大击坏开关管到的见过。

网友:
第一、二图看像是 蓝、棕、绿、银、棕  6.15欧?

网友:
金银色一般在尾部(注意是一般)不排除有些老六不按一般来

网友C:
我看也像是0.15欧,这是电流取样还是保险电阻?看看具体使用位置就可以确定了。

网友D:
按照个人的理解,遇到这种黄板子,一律自动远离。

网友:
电阻是0.15Ω。银代表倍乘率0.01,所以不可能是第二环。因为<1Ω,所以第一环为黑。
楼主的检修程序不误。应该先看、测量确认基本没有问题后再上电。

网友:
修好了,不也是捡漏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黑-棕-绿-银-棕,那么阻值是0.15欧,但是看起来像是黑-红-黄-银-棕。

我看的颜色没问题,但是0.15欧也不应该这么读吧?黑色怎么能上第一色环?跟书本上教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保险好串联了灯泡整流桥还坏不应该啊,电容充满电能量大击坏开关管到的见过。 ...

确实很奇怪,我就是看原来保险没坏,哪里都没烧坏的迹象,也没量几个主要管子,直接通电了,多亏还串的灯泡,要不就放炮了
不过通电时灯泡确实亮了一下就灭了,过了一两秒常亮了,要是在我手里坏掉的那可真是见了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也像是0.15欧,这是电流取样还是保险电阻?看看具体使用位置就可以确定了。 ...

3个电阻并联后串联在变压器主回路里,然后有引线接入控制小板子里,输出没有大功率电阻取样,这个应该就是电流取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个人的理解,遇到这种黄板子,一律自动远离。

这应该都是给LED供电用的普通开关电源,电路简单到发指,能省一个件是一个件,只要能工作,多一个都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