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没想到PE鱼线能跨界修复凯隆Kchibo KK-12收音机调谐拉线。

楼主:
Kchibo KK-12收音机调谐拉线磨断了,找了很多线都不合适,后来玩儿路亚,发现PE鱼线很合适,非常耐磨。

网友:
创意不错,这种线很结实

网友:
满血复活  不错不错

网友:
好思路,pe鱼线很结实

网友:
这种线很结实,不错!

网友:
这种线很结实

网友A:
咋觉得不管啥牌子,打开后里面的做工都比德生好

网友:
pe鱼线很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觉得不管啥牌子,打开后里面的做工都比德生好

做工无所谓,效果好就行!

网友:
早期的凯隆收音机不比德生差

网友:
钓鱼与玩鸡,跨界了。

网友:
那这种场合,凯夫拉风筝线也可以用,耐磨,弹性小

网友:
唉,看到这个线就纠结,当年绕这个线费好多脑子及手指头。
  线断了拆开看不知道原来怎么绕的,自己凭想象绕上去转动不畅,来来回回拆了装、装了拆,手指头都磨的疼。

话说当年的线也不难找啊,我记得有次是用多股缝衣线自己手搓了一根,另外工地上好像也有这种类似的粗尼龙线。

网友:
我感觉好的风筝线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