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校准一下厨房电子秤SF-400

楼主:
买的厨房电子秤,拆机换了锂电池,大半年不用了,最近感觉严重偏重了,我红米turbo3 显示200多g了,严重超标,随即开始研究校准方法。
先关机,安住TARE在开机,松开tare,会出现1000,安tare会循环2000 3000 5000 7000 10000,出现对应数字代表校准后对应量程,然后安mode进入校准,接着放入对应的砝码或是同等重物,过几秒会闪现pass,然后就是对应重量了。
这个称买的时候标10kg的精度1g,我琢磨校准,奈何没有10kg砝码或是等重物,只凑了5kg出来,所以校准完就是5kg量程,校准完一看精度变成0.1g了,超过2kg精度1g,虽然没有10kg校准,但是5kg足够了,很开心

楼主:
自动关机功能可以这是关闭或是最长600秒,方法是开机后长安tare,出现相应数字就是代表自动关机时间单位秒,00表示关闭自动关机功能。

网友:
几块钱的还有校准功能,真是良心

网友:
关键是标准砝码哪里来

网友:
上哪里去找标准法码呢?

网友:
真不错,说明书中有校准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关机功能可以这是关闭或是最长600秒,方法是开机后长安tare,出现相应数字就是代表自动关机时间单位秒 ...

还有其他的隐藏功能吗?比如扩大电子秤的量程

网友:
得有砝码才行,坛友里有人有砝码

网友:
去市场找卖称得借用下砝码

网友:
这个设置说明好!比说明书详细

网友:
以前买个一套砝码的,不知道扔哪儿了,找来来试试

网友:
用这个秤秤两个5KG的,加一起校一次

网友:
10kg的精度能达到1g,精度很好了。

网友:
我的电子秤左边也是SF-400,右边按键贴的是中文,开机后长按“去皮”,没反应无法调节自动关机

网友:
手法真不错,推而广之

网友:
手里的电子秤,按键、屏的样式和楼主的相同,外形颜色不同。
想改变自动关机时间,试了一下,不成-_-

网友:
量程有10KG吗

网友:
不错,电子秤还有校准功能

网友:
电子秤没有标准砝码能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