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朗科512G 主控RTS5732DL读写3百左右,能不能开卡提速

楼主:
朗科512G盘,挂电脑上读500写300 能不能通过量产来提速,相关测试见图,但是不知道用哪个工具合适,请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先谢了。

主控型号 需要短接那两个点

USB3.0读写速度

flsh 数据

用哪个工具合适

网友A:
你这个连接的usb是正常速度
另外建议用cdm测速 asssd的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连接的usb是正常速度
另外建议用cdm测速 asssd的偏低

另外一块同牌的速度是这样,有点不甘心呀

javascript:;

网友:
螃蟹+黑片 凑合用着吧

网友:
开卡用一段时间还是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