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双向可控硅A1和G之间阻值93欧姆正常的吗?

楼主:
一个电吹风机,上面有这可控硅,拿万用表盲测发现该可控硅A1和G之间阻值93欧姆,于是拿起烙铁干下来,发现还是93欧姆,平时接触可控硅不多,想问问这管子是正常的吗?

网友A:
不正常,记得前几天修过一个机器测的13脚二极值是45,正常的二级值是200+,阻值没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记得前几天修过一个机器测的13脚二极值是45,正常的二级值是200+,阻值没量过 ...

看这原理图,像是控制端都是同一端,搞不懂到底是坏了还是原本就是这样的,跪求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正常,只要A1.A2不通就行。

网友:
没经验的话要多买一个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