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跑RDT,为什么这么多UNC

楼主(2025-10-25):
RDT又通过PASS了,怎么下面列表这么多,UNC又是什么,我还降低了设置25  55   是颗粒太差了吗

下面这块列表就少一点 没有UNC

这2个能不能继续开卡啊

网友:
颗粒太差了

网友:
不要用啦,搞个保存临时文件用的U盘算了

网友:
就是颗粒不太行

网友A:
ecc数值设置越低 rdt越严格 unc是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c数值设置越低 rdt越严格 unc是坏块

你的建议多少    ,现在我设置的是20  50

网友:
第一个废了,第二个还可以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