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温度计的探头莫非有充电功能。

楼主:
24年2月买的几个这种温度计。
最先到手的这个探头伸出窗外测室外温度。
其余的放在室内。室内的早就没电了(起码今年过年前)。室外这个昨天一看居然还有电。
莫非是因为探头长期处于高温比较省电?或者是有充电效果?

网友:
异想天开了!探头怎么可能给电池充电?

网友A:
不懂,不过我的印象中这些探头好像不同温度下电阻是不同的,所以耗电量不同是不是也可以理解???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不过我的印象中这些探头好像不同温度下电阻是不同的,所以耗电量不同是不是也可以理解???

时间差了一年了。还在增加。我要看看这个室外探头还能使用到久。

网友B:
就算是探头是合金热电偶那点感生电还不够塞牙缝,所以看批次是否电池本身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探头是合金热电偶那点感生电还不够塞牙缝,所以看批次是否电池本身的差异... ...

电池差异能差出一年时间的使用效果吗?

网友:
拆开看看电路连接,能否证实你的猜想。

网友:
巧合而已,即便温度探头真能方向充电,它的引脚也没接到供电啊。
那温度探头就是个随温度可变的电阻而已。

网友:
杂牌纽扣电池的容量参差不齐  恰巧那个探窗外的电池容量多点

网友:
电池差异,电池接触差异,

网友:
这个真不懂,不过探头是不可能充电的

网友:
如果电池没有差异,那就是两个温度计的电路耗电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差异能差出一年时间的使用效果吗?

是昨天我帮你换新电池、、、、鸟,

网友:
这个明显就是太阳能接收器

网友:
电池一样?电路一样?拆开看看

网友:
应该有这功能。

网友:
两温度计之间各种差异累计的结果。

网友:
没电的几个换电池,也放外面1年看看结果

网友:
这东西本来就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