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中兴e2633维修求助,LDO芯片6脚的,可以用什么代换,丝印DgAA

楼主:
求助各位大神,这个中兴e2633主板上的这个LDO芯片6脚的,可以用什么代换,丝印DgAA,某宝搜不到,个人没事,瞎折腾,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看看供电到哪里了,无非这些电压是1v  1.2 v 1.8v 3.3v

网友:
供电部分查一下!

网友:
题主,拆都拆了,能备份原厂固件,共享一下吗?

还有你能拍张更清晰的 CPU 焊盘的引脚图吗?

--------------------------------------------------------------------------
下面是 ZX279128S 的管脚分配图:

(截图来自 ZX279128S_ONU_芯片_硬件手册)
--------------------------------------------------------------------------
供电的分布(自己测的,仅供参考)

Power
        IN
                DC 12V1A
        DC2DC
                SC3 f24        4R7        3.3V
                SCA f32        2R2        3.3V
                SCA f32        2R2        1.8V
                SCA f32        2R2        0.9V
                SC3 f43        2R2        1.0V
        LDO
                TEA161        1.5V
                TEC171        1.8V

--------------------------------《结束》------------------------------------------

网友:
集成度很高

网友:
做工很规整

楼主:
谢谢各位,查到了,应该是钰泰ETA1652

楼主:
这个清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