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热水器指示灯亮的,但是水一直不热,怎么回事?

楼主:
指示灯亮的,说明应该可以烧水,
可是水为何一直不热呢?

把热水器拆下来,

热水器就一个热得快,为何里面这么多电线

发现侧面有个电线断的,
为何会这样
这根电线是什么用处

网友A:
在您这个照片上看的话,这个断掉的线是连接那个所谓“热得快”的
加热管断线了,所以不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您这个照片上看的话,这个断掉的线是连接那个所谓“热得快”的
加热管断线了,所以不热了 ...

热得快有2根线就够了,为何侧面打开有这么多线?

网友:
左边是控温,右边是检温,猜的

网友:
温度保险,感温探头,加热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得快有2根线就够了,为何侧面打开有这么多线?

两根白色的看不清楚,但红蓝线应该是电热丝供电的,黑色那个应该是温度探头

网友:
控制板上的继电器是否粘连,没导通

网友:
把那根蓝色的线接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