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热水器镁棒拆不下来,只拆下镁棒的盖子,为何会这样?

楼主:
镁棒镁拧下来,只拧下镁棒的盖子

各位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为何会这样?
如何把镁棒拆下来呢?

网友:
镁棒一直在消耗的,插上反压丝锥,用锤子轻轻敲几下,然后拧下来,你能把照片拍清晰点吗?

网友:
是不是腐蚀没了。

网友:
太久了镁棒没了

网友A:
这玩艺儿多少年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艺儿多少年换啊

这个不一定,跟水质和使用量有很大关系。水质好5年都不用换,不好的话1年多就要换。

网友:
水垢太厚,卡在洞口出不来了?

网友:
大概率是时间太久,锈蚀最细处正在在螺丝与镁棒的连接处,自然就拧断了

网友B:
水质差用的时间长了都这样,轻轻敲两下,松动了拽着那根中间的铁丝都出来了

网友:
水垢太厚,卡在洞口出不来了,用尖头的锥子把水垢挖出来就行

网友C:
就是全部腐蚀掉了螺帽还在的

网友:
断了吧,时间太久锈蚀断了甚至碎了

网友D:
钳子钳住螺杆  左右摇摆  边摇摆边往外抽  一会儿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垢太厚,卡在洞口出不来了?

似乎是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钳子钳住螺杆  左右摇摆  边摇摆边往外抽  一会儿就出来了

用什么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质差用的时间长了都这样,轻轻敲两下,松动了拽着那根中间的铁丝都出来了 ...

怎么敲?往里面敲?还是左右敲?力度怎么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全部腐蚀掉了螺帽还在的

镁棒还在,但是镁棒好像被堵在洞口了

正常情况,旋钮拧下,镁棒就能拿下了,镁棒和洞口是隔着水,而不是堵在一起

楼主:
镁棒还有啊,不过被堵在洞口了,拔不出来

网友:
用老虎钳夹住螺杆,慢慢的前后左右晃动,一边晃一边慢慢往外拉,用巧劲,拉不动就多晃几下再拉,应该很快就能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