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1想买个路由器了!

楼主(2025-10-25):
家里的无线越来越慢,领导说有没有办法提下速,那么问题来了,两居室100平米的房子,家用买哪个路由器呢?

请广大网友帮忙支个招吧,还有就是咱们坛子里 有做路由器的吗?我这就是要求速度快一点,
对了之前是这个路由器

网友A:
你要研究一下到底“慢”在哪里了,我是觉得像K2这种就够用了...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网友:
你往贵了买就是了,,,小米的性价比高。你也不说一下自家是几兆宽带,100兆宽带那就要在路由器里给每个设备限速,手机支持wifi6,就优先连接wifi6信号。路由器摆放也有讲究。

网友:
买500块钱以上的路由,中兴,小米,华为,华硕,都可以,不要考虑TP和D-link,因为没性价比。

网友:
家用要求不高

网友B:
你家两居室,不大。如果不是光猫的问题,那更多是小区无线干扰问题。想升级的话,建议买WiFi6代或WiFi7的路由。最新的代的路由在抗干扰上有些提升,但也要手机支持。你竟然上来问,那还是想要性价比的产品。不然直接朝高端,贵的买就行。你发的推荐图里基本上都是合理的推荐。照你想买的价位挑就行。我个人不建议小米的,觉得他的积累不够。因为不知你的户型图,不知你的路由是否会信号阻挡。受阻挡的情况下。两个入门路由组网的效果会比一个中端或高端路由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家两居室,不大。如果不是光猫的问题,那更多是小区无线干扰问题。想升级的话,建议买WiFi6代或WiFi7的路 ...

不买粗粮就对了,现在粗粮的手机系统越来越烂了,听说是一帮大学刚毕业的在做软件。手机都这样了,路由器更不用说了。粗粮的业务太多了,手机还没做好又做汽车,汽车出来才多久,各种事故频出,暴露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
中兴wifi6的就行,网线要有2.5G接口的。

网友C:
作为过来人,想要领导满意,只有1点:买贵的。
至于牌子和到底什么价位才算领导认为的贵,那就要琢磨下领导的意思了。
比如我家领导认为华为路由最好,那我就买华为最贵的,领导很满意再也没说网速慢了。

网友:
单位领导用的话买领导认同的大品牌最新产品中最贵的,家里领导用的话买大品牌性价比高的,自己说了算的话小黄鱼里淘个千兆网口有WIFI6的

网友:
1附件无线路由器太多,信道干扰;
2你要上的网站服务器先生;
3你路由器下有人多线程下载,或者cdn,各类视频网站有p2p行为。

网友:
关键要找到慢的原因才好下手解决,不是所有问题换个路由器就行的。

网友:
进水口4分出水口要1寸

网友:
100平米的房子随便买哪个路由器都可以

网友:
千兆网络ax3000以内就够用

网友:
怎么会越来越慢呢?100M光纤都感觉差不多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研究一下到底“慢”在哪里了,我是觉得像K2这种就够用了...

好的 谢谢回复,我找找原因!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先找找原因,看看是不是手机该换了。 手机上小米12Pro,刚出来就买了的

网友:
干扰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为过来人,想要领导满意,只有1点:买贵的。
至于牌子和到底什么价位才算领导认为的贵,那就要琢磨下领导 ...

哈哈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