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做了个使用电瓶车给汽车电瓶充电器用的借电线

楼主:
前些天汽车停时间过长了,电瓶没电了,找人搭电的
又因为我是一年两箱油的主儿,害怕再出现电瓶没电的情况,所以就买了个12V的电瓶充电器
但买来后发现有问题了,我停车地方与我家隔条路,不方便拉电线,路是小区道路,飞线很不安全
所以就想能不能搞点方法给汽车电瓶充电。

记得看论坛里面有人讲可以直接把手机充电器插到电动车充电口上使用,所以我就想是不是可以直接搞个
我觉得能够直接用电瓶车的连接到汽车电瓶充电器使用是不是也能行,与市电比较起来也就是一个直流一个交流
但现在的开关电源不也是把交流电整成直流电用嘛,直接用直流电是不是也能行?
我认为现在的开关电源和串激电机一样都是交直流通用的

又我现在电瓶车是48V的,电压肯定不够,但不怕,我有两个小电瓶车,如果串接起来,就能够提供96V的直流电了
一般开关电源或者充电器或者家用电器上都标准适用电压100-240(250)V呢,这种情况电压应该是差不多够用的

所以我就有了使用96V直流电驱动电瓶充电器的想法
于是我就做了一个借电线,用电线串接两个电瓶车,然后输出个小插座给充电器使用应该可以
很细心的先画个电路模拟图

材料就使用以下两个品字插头还有一个两孔小插座还有一盘两芯线

小插座线粗细也还好

就是这样的插头,看起来接个两头的插头也挺好
插座上写着10A呢

两孔插座,很精致

白色电线上有打印的标记,写着2*1.0呢

插座电线、另外配的电线,对比插座带的线也挺好

两个品字插头

换个角度,看着挺好的

上面也写着10A大电流

材料都有了,就可以开始接线了

顺便拆开看看这个品字头做工

尺寸挺好,材料也挺厚的

上下盖,还有一个防止拉扯的塑胶套

竖起来看这个圆圆的接线口

还有个线夹子,圆圆的,能够夹持很粗的线

如果把我准备的白线(白线和插座的黑线粗细差不多,在这里用黑线比量一下)塞进去,不行,夹持不住

这个线夹子和小螺丝看起来都挺好

线夹子和下面的夹子座,挺漂亮的设计

这里是连接线缆的部分,看起来银闪闪的金属片和螺丝

LN两个插片都能够很轻松的拆卸下来,中间的地线插片拆不下

原来是中间的插片还有特殊构造,不拆就不拆吧,反正也用不到

这样子夹住电线,不是用螺丝直接顶住电线,很好的设计

细看看这个连接片,真得挺好的,一面光,一面麻
光面接触螺丝钉,连接片还有螺丝套麻面对麻面,里面可以牢固的夹住电线

螺丝套和连接片都不是铁的

连接片尺寸和厚度,看起来都还不错

我一般是这样弯折电线,这样可以有线皮也参与夹持,可能会增大 连接强度

完,头一次还连接错了

然后改正了过来

蓝红线都连接 上了,很牢固

由于线皮太细无法被卡子牢固的夹持,所以我粘了几层胶布

这样就能够很好的用线卡子夹住电线皮了,再大力的拉扯都不会使螺丝松动
但似乎,我没有把这个橡胶套套住,丢了个步骤

但是我可以从电线的另一头把这个塑胶套子套进去也能行

塑胶套套进去了,很好的安装了

另一个品字插头也连接好了线

换个角度看这个接法有点意思

最后把插座也用热缩管连接上

一个借电线,两个品头连接电瓶车,一个两孔插座用来连接电瓶充电器

完整的借电线,很好看,很规矩

做完了上面的成果,发现我两个电瓶车接口还不是一样 的,
就是说那个三孔那个地线位置那一个是竖着的一个是横着的

我两个品字头都是前者的,但我又在家里发现了早期买到的一根T字这样的电瓶线
我手头还有品字公插,两个再搭配一下就有了一个转换线

这个插头是T字的,能够连接两种品字头

这个是用来连接电机与电瓶的那种供电线,很粗,太粗了

就是下面这种线

用这个接线与上面的借电线方便的适配 就可以很好的产生100V左右的直流电了
如果电瓶充电器也能够像上面讲的手机充电器似的能够使用直流电供电,那就可以用我电瓶车给汽车电瓶很方便的充电了。
心里很高兴,很开心

哪天出去试试看能不能100V直流电启动这个电瓶充电器,不知道能不能用直流,心里还没底

感谢大家的浏览
您的浏览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网友:
建议1:我记得开关电源电源侧整流后直流电压一般是310V,即使按宽幅AC100V来算,直流侧应该是141V,楼主至少需要2个72V的电瓶车,感觉折腾方向稍微偏了,为了迎合充电器去折腾
建议2:楼主不妨回归问题本质,12V电瓶亏电无法启动汽车。那么做一个强启会不会更简单。或者买一个DC-DC降压模块,用电驴子定期补电。

不过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支持楼主折腾

网友:
品字头不错,哪家买的?

网友:
谜之操作。一块可调电压电流的DC-DC升降压版就解决问题了,效率高,体积小。按时下流行的说法还低碳环保

网友:
费那劲干啥,既然一年两箱油,直接把电瓶拆了放家里,用路由光锚等12V电源一个月充它一回,要开车时再装上就好了,或者买法拉电容替代电瓶,不怕它亏电损坏...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网友:
帖子不错,辛苦了,加分奖励

网友:
一块降压模块就可解决问题,搞得这么复杂,还费电。

网友:
DC100V接到开关电源桥式整流输出端电压不太够,如果你的这个开关电源低端输入电压是AC100V,整流滤波后直流也要140V。
实用的方法是采用DC-DC降压模块,即从一台电动车的DC48V降至DC12V对汽车电瓶充电。当然还要考虑充电的控制和保护。

网友:
直接买个电瓶开关不比这省事?

网友:
真够折腾的,不用的时候把电瓶断开不比这个强?

网友:
这个品质不错,让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