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1900的主板 求高手帮忙解决视频输出问题。

楼主:
这是块1900的主板,现在没有视频输出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jvga是16针的,lvds转hdmi成本太高。我想把它刷成一台飞牛或者爱快系统,但是没有视频没法做系统。插电有“滴”声能正常启动。

网友:
试试用PXE启动远程控制的办法,参考:
https://hidao.org/527.html

网友:
咸鱼几十块买个板子比这个性能好

网友:
JVGA是16pin,正常VGA是15pin,多的1pin估计是接地或留空,自己做个头子接出来就完了

网友:
性能不够用,没意思

网友:
VGA虽然有那么多脚,但是多数都是负极,最少只需要V  H  RGB  和GND6根线就够了,另外的两根是sda scl用于自协商识别分辨率用,测阻值就是三根阻值一样的就是rgb,颜色不对就是rgb顺序不对,花屏就是hv不对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8504-1-1.html

网友:
看来是需要把jvga针接出来连接到vga端子上 楼上有大佬说了方法了,要不就直接找jvga的定义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