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制作负载仪

楼主(2025-10-26):
用手头上的元器件 组一个负载仪。
电路原理图: 自己画的

LM358 电路板

MOS管

1A的电流 稍微有点温度 散热器 可以加大 弄个小风扇。
暂时能用就OK 。

楼主:
自己有点 :12V2A 小电源 3元,电压电流表 5元,LM358 +MOS-47N60?  + TL431+PCB+....
10元左右吧。

楼主:
制作过程:
1 放上LM358 接上12V 线
2 电阻+TL431  通电 看看 2.5V 正常
3 电位器 +电阻 +3300UF 电容   将电位器 中点电压 调到0V
4 电流取样电阻
5 MOS管 注意要 并联10K下拉电阻

网友A:
发现这种电子负载有个问题,就是不是纯直流负载,虽然功率大,但是想精确测量反而测不准,不知道我反映的问题大家是否有遇到过

网友:
经验在于积累  实操才能发现问题

网友B:
我都是用烂吹风机的电阻丝当负载,鳄鱼夹调整功率大小,纯阻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烂吹风机的电阻丝当负载,鳄鱼夹调整功率大小,纯阻性负载

手头正好有些元件,就利用手头上的358 ,其实就用了里面一个运放 作比较器。MOS 管就是随便选手上一个。
PCB 用的DIY 水货边角料 2元十几张?431 是以前拆的一个坏电源4块的那种板,反正没有花什么钱。

网友:
散热片有点小,负载功率有限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发现这种电子负载有个问题,就是不是纯直流负载,虽然功率大,但是想精确测量反而测不准,不知道我反映的问 ...

是电流不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电流不稳吗?

干扰很大,想测纹波几乎没法测,看来还得使用电阻负载,感觉这种电子负载除了功率大,其它一无是处

楼主:
第二次制作时 作了点改良。
1 用鸡蛋盒子 作简易盒子
2 用现在刚刚流行的非金属 号称石墨烯散热器 2元5块?
3 利用手头上大电流MOS管
4 电位器后面 再接一个10K的 普通电位器,用作细分电流。板载 多圈电位器 调到1.5~2A,然后用二级电位器 精调
5 安装2个香蕉插座   感觉非常实用了。也不贵 10多元钱花费。